开关管瞬间的电压超过VDS最大值,会烧坏吗?

楼主(2022-06-01):
开关管 瞬间的电压 超过VDS最大值,会烧坏吗

网友A:
半导体坏不坏取决于是否会发生物理损坏。
温度是最容易使用半导体发生物理损坏。
当【瞬间的电压 超过VDS最大值】会发生击穿,但击穿不等于【半导体发生物理损坏】,也即未必会坏。
如果击穿后,电流较大(能量瞬间较大),使用半导体局部温度升高过大,产生物理性损坏,这时就烧坏了。
如果击穿后,电流有限制,半导体温升不高,就不会坏。例如:正常工作中的稳压管,就属于此类。

网友B:
看时间和过程,一般要求的话最大值几秒就会保护,不会烧坏。

网友C:
会的,当VDS高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使寄生在DS之间的body diode击穿,从而导通,导通后极有可能烧坏

网友D:
需要持续一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