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不用编码器做直流电机PID调速?

楼主(2022-06-01):
谢谢大家,如题,网上找了好久都是需要编码器或者霍尔传感器的

网友A:
普通电机如果不用编码器或者霍尔传感器想只用电压精确控制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用步进电机。

楼主:
我说我怎么想了半个月都没有头绪只靠PWM跟PID去控制转速频率下载了几十个代码没一个能用的

网友B:
要控制【电机的速度】,就必须知道【电机的速度】。
任何一种可以得到【电机的速度】的器件,你每可以使用。

网友C:
测速发电闭环控制了解下

网友D:
试试PID调整导通时间

网友E:
早期的录放机用的主轴电机的“稳速”电路你了解一下,或许有点借鉴价值,必竟稳速与调速不一样。

网友F:
普通的步进电机可以

网友G:
看看航模无刷电机的电调原理,也许能有启发

网友E:
要做PID,必然需要“环”。编码器或传感器都是环的反馈机制,没有些,环不起来,PID从何谈起?

网友H:
有3个方法(下面“电机”是指有换向器的直流电机)
1 用一个槽型光耦,或霍尔传感器,测量速度,对转速不是太低,只要求控制速度对相位没有要求完全可以。这种方法目前用的较多。
2 如果电机功率很小可以在电机上串联一个合适电阻,将电源与电机的反电动势隔离开电机两端的电压即为转速。早期的录音机用的主轴电机的“稳速”电路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测转速的,也就是自己给自己做测速发电机。
3 测量电机换向器产生的脉冲频率,做转速信号,这是一些商品有换向器的直流电机调速器常采用的方法。优点是连接电机即可。缺点是电路复杂。
3.0001,测速发动机,目前几乎淘汰了。

网友I(2023-04-24):
引用 网友H:
有3个方法(下面“电机”是指有换向器的直流电机)
1 用一个槽型光耦,或霍尔传感器,测量速度,对转速不 ...

有用!

网友J:
以下是几种可能的方法:  用霍尔效应传感器代替编码器:霍尔传感器可以检测磁场变化,用于测量电机的转速和方向,可以替代编码器的作用。  用反电势代替编码器信号:直流电机的反电势与电机转速成正比,可以用反电势来估算电机的转速。  用模型预测电机转速:通过电机的数学模型,可以预测电机的转速和位置,并根据预测结果调整PID参数,实现调速控制。

网友J:
以下是几种可能的方法:
1.用霍尔效应传感器代替编码器:霍尔传感器可以检测磁场变化,用于测量电机的转速和方向,可以替代编码器的作用。
2.用反电势代替编码器信号:直流电机的反电势与电机转速成正比,可以用反电势来估算电机的转速。
3.用模型预测电机转速:通过电机的数学模型,可以预测电机的转速和位置,并根据预测结果调整PID参数,实现调速控制。

网友K:
路过,学习一下,对电机不太了解,知道直流无刷电机可以用霍尔传感器和pwm或者输入电压来控制

网友L:
对于直流电机速度PID控制,可以使用其他类型的速度反馈,如转速计、霍尔效应传感器等。

网友M:
楼主指的是普通的2线有刷电机吧?当然可以,想想以前录音机电机调速、稳速,是不需要编码器和别的传感器的的。
我做过不少工具的电机调速、稳速,就是按录音机电机稳速原理来做的,电机等效模型就是一个反电动势Ue和等效串联内阻Rm串联在一起的,电流采样电阻Rs采样电流I,同时采样电机电压U,则就可以计算反电动势:
      Ue = U - (Rm+Rs)I
程序给定反电动势Ue,就是给定转速,通过PID控制便可以调速稳速。
我在一些直流供电(24V、36V、48V)的小型台式电锯、小型台式电钻等等用起来效果非常好,从空载到满载,转速变化不大。

网友N(2023-05-30):
没有位置传感器的话,只能测量感应电动势,但是精度不高,需要搭检测电路

网友O:
使用电机的反电动势作为速度反馈信号,根据电机的数学模型,反电动势与电机转速成正比,可以通过测量反电动势来估计电机转速,然后进行PID控制; 使用电机的电流作为速度反馈信号,根据电机的数学模型,电机的转矩与电流成正比,而转矩又与转速和负载有关,可以通过测量电流来估计电机转速,然后进行PID控制; 使用电机的霍尔传感器作为速度反馈信号,霍尔传感器可以检测到电机的磁场变化,从而输出脉冲信号,可以通过测量脉冲信号的频率来估计电机转速,然后进行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