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发热严重 开关管烫手,求助, 谢谢大家

楼主(2022-06-01):
下面是管子的波形。现在用的是IGBT发热严重,想换MOS管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最合适。负载是123UF的高压电容,要求10秒充到1500V

FCH072N60F 和 FGH60N60SMD 用哪个比较好 开关频率40KHZ以上

网友A:
这种低压场合确实不是IGBT的主场,随便找个销量高的MOS换掉,基本就能好很多。再细调一下驱动让管子开关波形好点就可以了。IGBT主要是饱和压降太高了,2V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低压场合确实不是IGBT的主场,随便找个销量高的MOS换掉,基本就能好很多。再细调一下驱动让管子开关波 ...

现在的开关波形,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