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点亮一颗LED灯的基础上让LED灯闪烁 源程序

楼主(2022-06-01):
/**************************************************************************************
*                              LED灯闪烁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D1指示灯点会间隔500MS闪烁一次
注意事项:无
***************************************************************************************/
//          思路是让LED点亮一段时间,然后让LED熄灭一段时间,点亮的程序是让led=0;熄灭就是让led=1;
//   再加上一个延时函数delay()即可实现LED灯闪烁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类型重定义
void LedOn (void);          //LedOn()函数声明           开灯
void LedOff (void);         // 关灯
void Delay(u16 i);          //可以向函数内传递一个无符号整型的参数  (0-65535)
sbit led=P2^0;           //将单片机的P2.0端口定义为led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程序从main函数开始执行
{
        while(1)                        //1表示条件表达式值为真,程序一直循环
        {
                 LedOn();  //函数调用
                Delay(50000);
                LedOff();
                Delay(50000);
        }
}

/*******************************************************************************
* 函 数 名       : LedOn
* 函数功能                 : 点亮一颗LED灯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LedOn(void)
{
  led=0;                                 led=0;        //P2.0端口设置为低电平

}

  /*******************************************************************************
* 函 数 名       : LedOff
* 函数功能                 : 让LED灯熄灭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LedOff(void)
{
  led=1;                                 led=1;        //P2.0端口设置为高电平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一段时间,i=1时大约延时10us,程序使用12MHZ晶振调试的延时时间
* 输    入       : 0-65535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