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15网络辅助线颜色以及经典配色文件

楼主(2022-06-01):
AD15的网络辅助线颜色 突然改变了,,不知道为啥,,搜索方法了很久 没找到怎么改变辅助线的颜色,还有PCB走线  现在也不自动寻找焊盘中心了,,,很纠结,
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自动寻找焊盘中心了 设置跳动栅格就好   辅助线的颜色这个在属性里面有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A:
不自动寻找焊盘中心了 设置跳动栅格就好   辅助线的颜色这个在属性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电脑装到AD2016版就可以了,2017以上对硬件要求高,电脑硬件不高的话不建议安装.

我安装过一次20   的确有点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格辅助线颜色可以在PCB中按快捷键Ctrl+G调出菜单修改颜色,走线定位焊盘中心可以在右下角捕捉菜单中开启 ...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B:
旧电脑装到AD2016版就可以了,2017以上对硬件要求高,电脑硬件不高的话不建议安装.

网友C:
网格辅助线颜色可以在PCB中按快捷键Ctrl+G调出菜单修改颜色,走线定位焊盘中心可以在右下角捕捉菜单中开启捕捉焊盘中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否可以将你的AD升级一下了,至少要到20或者21吧!!!

我还在用AD6.9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可以将你的AD升级一下了,至少要到20或者21吧!!!

新的怕不习惯,,,

网友E:
是否可以将你的AD升级一下了,至少要到20或者2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急,慢慢摸索,会找到的。

网友F:
不急,慢慢摸索,会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