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缘路径和绝缘类型

楼主:
绝缘路径A-a2和绝缘类型DI/RI是什么含义?具体指的什么?这里也没有讲到https://wenku.baidu.com/view/ca13dd5c4b73f242336c5fe6.html

网友A(2022-06-01):
double insulation .....................................................:DI
reinforced insulation ................:RI

网友A:
Insulation Diagrams
Over many years working as a consultancy you begin to build up a picture of the tricky topics in 60601. The one that is definitely at the top of the list is insulation (or isolation) diagrams. 60601 at present does not reference insulation diagrams, but ultimately this type of diagra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ols in helping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in section 8 on Electrical Hazards. Design teams need to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isolation landscape and test houses will generally include an insulation diagram at the start of the 60601-1 repor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sulation Diagrams
Over many years working as a consultancy you begin to build up a picture of the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