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液晶屏显示转换程序的实现原理

楼主(2022-06-01):
大家能帮忙解答一下,下面这段程序实现原理吗! 谢谢大家
void Display_ASCII8X16(uint x0,uint y0,uchar *s)
{
xdata int i,j,k,x,y,xx;

xdata        unsigned char qm;

xdata        long int ulOffset;

xdata        char  ywbuf[32],temp[2];

        for(i = 0; i<strlen((char*)s);i++)
        {
                if(((unsigned char)(*(s+i))) >= 161)
                {
                        temp[0] = *(s+i);
                        temp[1] = '\0';
                        return;
                }

                else
                {
                        qm = *(s+i);

                        ulOffset = (long int)(qm) * 16;

      for (j = 0; j < 16; j ++)
      {
                                ywbuf[j]=Zk_ASCII8X16[ulOffset+j];
      }

      for(y = 0;y < 16;y++)
      {
                for(x=0;x<8;x++)
                {
             k=x % 8;

                                          if(ywbuf[y]&(0x80 >> k))
                                           {
                                                  xx=x0+x+i*8;
                                            PutPixel(xx,y+y0,BLACK);
                                          }

                                   }
      }

                }
        }
}

网友A:
先把液晶模块说明书读一遍再来问。

网友B:
哪里不明白?

网友C:
没有字库的屏,写屏的方式取决于取模的方式。具体只能多参考资料,或者自己多实验才能掌握。
如果明白了原理,自己随便取模屏也能显示出来。

总的来说就是写屏的方式必须和取模的方式相同。

网友D:
呵呵一笑,回贴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