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红外对管计数源程序(LCD1602显示次数)

楼主:
1、红外对管
红外线对管就是红外线发射与接收。它的发射与接收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直射式,二是反射式。直射式指发光二极管和接收管相对安放在发射与受控物的两端,中间相距一定距离;反射式指发光二极管和接收管并排一起,平常接收管始终无光照射,只在发光二极管发出的红外线碰到反射物时,接收管接收到反射回来的红外线才工作。这里我们选用的是后者
2、硬件连接
程序里面我们是用的外部中断0,红外对管OUT脚接单片机的P3^2脚(之前就是因为OUT脚接单片机IO口的问题耽误了很久)
然后用的是普中的开发板

3、程序
这里只截了部分程序,需要的小伙伴自行下载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SCL=P1^0;
sbit SDA=P1^1;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int count = 0;

static int number;

void Delay1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t0_Init()
{
        IT0=0;
        EX0=1;
        EA=1;
}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P2^7;
#define LCD_DataPort P0

/**
  * @brief  LCD1602????,12MHz?????1ms
  * @param  ?
  * @retval ?
  */
void LCD_Delay()                //@12.000MHz 1ms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brief  LCD1602???
  * @param  Command ??????
  * @retval ?
  */
void LCD_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Port=Command;
        LCD_E=1;
        LCD_Delay();
        LCD_E=0;
        LCD_Delay();
}

/**
  * @brief  LCD1602???
  * @param  Data ??????
  * @retval ?
  */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LCD_RS=1;
        LCD_RW=0;
        LCD_DataPort=Data;
        LCD_E=1;
        LCD_Delay();
        LCD_E=0;
        LCD_Delay();
}

/**
  * @brief  LCD1602?????
  * @param  ?
  * @retval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Command(0x38);
        LCD_WriteCommand(0x0C);
        LCD_WriteCommand(0x06);
        LCD_WriteCommand(0x01);
}

/**
  * @brief  LCD1602??????
  * @param  Line ???,??:1~2
  * @param  Column ???,??:1~16
  * @retval ?
  */
void LCD_SetCursor(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
{
        if(Line==1)
        {
                LCD_WriteCommand(0x80|(Column-1));
        }
        else
        {
                LCD_WriteCommand(0x80|(Column-1)+0x40);
        }
}

/**
  * @brief  ???=X?Y??
  */
int LCD_Pow(int X,int Y)
{
        unsigned char i;
        int Result=1;
        for(i=0;i<Y;i++)
        {
                Result*=X;
        }
        return Result;
}

/**
  * @brief  ?LCD1602????????????
  * @param  Line ?????,??:1~2
  * @param  Column ?????,??:1~16
  * @param  Number ??????,??:0~65535
  * @param  Length ????????,??:1~5
  * @retval ?
  */
void LCD_ShowNum(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int Number,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for(i=Length;i>0;i--)
        {
                LCD_WriteData('0'+Number/LCD_Pow(10,i-1)%10);
        }
}

void main()
{

        Int0_Init();
        LCD_Init();

        while(1)
        {

                LCD_ShowNum(2,1,count,3);
                number = 1;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number == 1)
         {
      count++;
          number = 0;
          Delay100ms();        //@11.0592MHz

         }
}

1

1

2

2

网友A(2023-03-01):
你好,请问上面是完整的代码了吗

网友B(2023-08-10):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上面是完整的代码了吗

是的,本来就不多,版主全部放出来了

网友C(2025-03-03):
没有电路原理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