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连接器的型号,一排针是90度的插接,一排是贴上去的

楼主(2022-06-01):
请问这个连接器的型号有人知道是什么吗,一排针是90度的插接,一排是贴上去的

网友A:
这种接插件叫“牛角插座”,有这个关键字你去问Jack Ma。

网友B:
牛角插座,板载,焊接。——某一个宝搜一下。cool, my bro!

网友C:
这种弯针牛角插座实属罕见,估计是定制或二次加工成型的。

网友D:
DC2 弯脚双排针牛角插座,其中间距2.51mm  芯数32

网友E:
这种双排牛角座,以前很多工控设备使用。

网友F:
少见了,一插一贴的,定制类; 设计产品尽量避开非标件,除非防小人

网友G:
买个弯的拉直一排就成了!

网友H:
这种是双排牛角座、

网友I:
双排牛角排针

网友J:
这么清晰的图片,去小马家直接用图片搜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