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求3个数的最小公倍数 请教if的判断条件的依据是什么? 感谢

楼主:
如题,
程序目的:求输入的3个数的最小公倍数
下面if ( num% arr[j]  != 0) 的依据是?

网友A(2022-06-01):
arr[j]不能被num整除。

网友B:
就是暴力计算num是不是这三个数的公倍数,不是num++,是就打印。程序应该略优化一下,比如num的初值应该是三个数中最大的那个,并且每次增加这个最大数的值。

网友C:
三个数字放在数组arr[0],arr[1],arr[2]里面
用num初始值1开始分别除以这三个数,看是不是整除
三个都整除,a=0
退出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