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包,怎么操作?

楼主(2022-06-01):
  比如串口发送buf[50],分5次发送,每次发送10字节数据,怎么操作

网友A:
首先你要有个发送一个字节的代码,然后执行10次,暂停,再执行10次……

网友B:
if(SendCount < 50)
{
         for(i=0 ;i < 10; i++)
         {
               SendCount++;
              //发送一个字节的串口函数。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f(SendCount < 50)
{
         for(i=0 ;i < 10; i++)

cool, my bro.!

网友D:
单片机发送到串口助手,以及串口助手显示到LCD1602
http://www.51hei.com/bbs/dpj-214747-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SendCount < 50)
{
         for(i=0 ;i < 10; i++)

串口不行的,没有换向退出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不行的,没有换向退出中断

你 有提过退出中断的问题么?
你发数据有用中断么?
代码没有不说,甚至连 为什么 要分5次都没有说!
盲猜一下,如果只是为发送数据不等待, 用DMA不好么?
就算单片机没有硬件DMA, 模拟一个DMA也就十几行代码,外加一点 内存做缓冲。
你需求也不明确,能指望给你的答案能多贴切你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