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慧农业和智能盆栽系统的设计和探讨

楼主(2022-06-01):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智能盆栽的设计和视频,可以实现对于花卉的自动浇水功能,对此非常有兴趣,想要设计一款,想问一下大家除了自动浇水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增加的功能。

网友A:
还可以对花卉自动播放音乐,让花卉身心健康,茁壮成长。

网友B:
湿度喷雾控制,光照控制,自动施肥

网友C:
数据分析,检测神马样的湿度环境才长势喜人啥的。。

网友D:
考虑以下方面的检测:光照,温度,湿度,营养,身心健康(音乐)

网友E:
土壤PH值检测

网友F:
除了上面各位建议的功能外,还有叶面清洗功能。

网友G:
现在有一种通过微孔渗透的原理设计的自动补水器很好用。一个大容量容器+一条软管+一个陶瓷水嘴就可以解决问题,用不着那么复杂。

网友H:
喜阴花卉对光照要求高,可以加入光强设计,紫外线设计,强光或者紫外线过高会打开遮光板,如果是桌面盆栽还可以添加定时提醒放阳台晒太阳,结合以上两个功能还可以做出一套算法,对应不同植物在室内光照时间和室外光照时间,此时再加入蓝牙或者2.4G模块与用户的手机互联接入云端并且利用大数据获取的农业知识整合并通过手机建议用户花卉的施肥与光照,

网友I:
直播功能 远程偷菜  查看生长历史

网友J:
光照,增加补光灯和遮光板,
温度,增加加热和制冷系统。
湿度,增加加湿器和通风,
植物的趋光性,增加三轴控制台控制花盆。带旋转的。
增加只能浇水和施肥(安装土壤温湿度检测个成分检测)
安装可改变位置的摄像头。实时传画面到APP远程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