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设计把led灯的代码加到主函数后数码管就不亮了

楼主(2022-06-01):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s;
uchar num=0;
char time=20;
char datitime=30;
uint tt,t1;
bit flag,s_flag=1,b_flag,fall_flag,fw_flag;

sbit K0=P3^0;
sbit beep=P3^7;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D1=P1^4;
sbit D2=P1^5;
sbit D3=P1^6;
sbit D4=P1^7;

sbit K_fw=P3^2;
sbit K_Time=P3^5;
void delay(uchar ms)
{
        uchar y;
        for(;ms>0;ms--)
                for(y=120;y>0;y--);
}
uchar code table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we[]={0XFE,0XFD,0XFB,0XF7};
void T0_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ET0=1;
        ET1=1;
        EX0=1;
        EA=1;
        IT0=1;
        P0=0;
}
void Key_Scan(void)
{
        if(K0==0)
        {
                delay(10);
                if(K0==0)
                {
                        while(!K0);
                        TR0=1;
                        s=time;
                        tt=0;
                        flag=1;
                        s_flag=1;
                        b_flag=1;
                        num=0;
                        beep=1;
                        fall_flag=0;

                }
        }
}
void Scan(void)
{
        if(K1==0)
        {
                delay(10);
                if(K1==0)
                {
                        while(!K1);
                        num=1;
                        TR0=0;
                        TR1=1;
                        s_flag=0;
                }
        }
        if(K2==0)
        {
                delay(10);
                if(K2==0)
                {
                        while(!K2);
                        num=2;
                        TR0=0;
                        TR1=1;
                        s_flag=0;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while(!K3);
                        num=3;
                        TR0=0;
                        TR1=1;
                        s_flag=0;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while(!K4);
                        num=4;
                        TR0=0;
                        TR1=1;
                        s_flag=0;
                }
        }

}
void display(void)
{
        if(flag==1)
        {
                if(num!=0)
                {
                        P0=tabledu[num];
                        P2=tablewe[0];
                        delay(2);
                        P0=0;
                        P2=0XFF;
                }
                else
                {
                        P0=0;
                        P2=0XFF;
                }
                P0=tabledu[s/10];
                P2=tablewe[2];
                delay(2);
                P0=0;
                P2=0XFF;
                P0=tabledu[s%10];
                P2=tablewe[3];
                delay(2);
                P2=0XFF;
                P0=0;
        }
        else
        {
                if(fall_flag==1)
                {
                        if(num!=0)
                        {
                                P0=tabledu[num];
                                P2=tablewe[0];
                                delay(2);
                                P0=0;
                                P2=0XFF;
                                P0=tabledu[15];
                                P2=tablewe[2];
                                delay(2);
                                P0=0;
                                P2=0XFF;
                                P0=tabledu[15];
                                P2=tablewe[3];
                                delay(2);
                                P0=0;
                                P2=0XFF;
                        }
                        else
                        {
                                P0=0;
                                P2=0XFF;
                        }
                }
                        else
                        {
                                P0=tabledu[15];
                                P2=tablewe[0];
                                delay(2);
                                P0=0;
                                P0=tabledu[15];
                                P2=tablewe[2];
                                delay(2);
                                P0=0;
                                P2=0XFF;
                                P0=tabledu[15];
                                P2=tablewe[3];
                                delay(2);
                                P0=0;
                                P2=0XFF;
                        }
                }
}

void main(void)
{
        T0_Init();
        while(1)
        {
           if(K0==0)
           {
              D1=0;
                }
        }
        {
                Key_Scan();
                if((flag==0)&(s_flag==1))

                if((flag==1)&(s_flag==0))
                {
                        if(K_Time==0)
                        {
                                delay(10);
                                if(K_Time==0)
                                {
                                        while(!K_Time);
                                        s=datitime;
                                        TR0=1;
                                        tt=0;
                                        TR1=1;
                                }
                        }
                }
                if((flag==0)&(s_flag==1))
                {
                        Scan();
                        if(num!=0)
                        {
                                fall_flag=1;

                        }
                }
                if((flag==1)&(s_flag==1))
                {
                        Scan();
                }
                display();
        }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if(K_fw==0)
        {
        while(!K_fw)
        {
                   while(K0==1)
                {P0=tabledu[15];
                P2=tablewe[0];
                delay(2);
                P0=0;
                P0=tabledu[15];
                P2=tablewe[2];
                delay(2);
                P0=0;
                P2=0xFF;
                P0=tabledu[15];
                P2=tablewe[3];
                delay(2);
                P0=0;
                P2=0xFF;}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2ms
        TL0=(65536-2000)%256;
        if(b_flag)
        {
                beep=~beep;
        }
        else
        beep=1;
        if(s<5)
        {
                if(s%2==0)
                {
                        b_flag=1;

                }
                else
                {
                        b_flag=0;

                }
        }
        tt++;
        if(tt==500)
        {
                tt=0;
                s--;
                b_flag=0;
                if(s==-1)
                {
                        s=20;
                        TR0=0;
                        flag=0;
                        s_flag=1;
                        num=0;

                }
        }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beep=~beep;
        t1++;
        if(t1==500)
        {
                t1=0;
                TR1=0;
        }
}
单片机设计把led灯的代码加到主函数后数码管就不亮了,但是把led灯的拿掉后又出来了.

网友A:
这是什么缝合怪代码?
如果你说的led灯代码是下面箭嘴所指的那段
你的C 语言要补一补课了
void main(void)
{
        T0_Init();
        while(1)
        {//<<<<<<<<<<<<<<<
                if(K0==0)
                {
                        D1=0;
                }
        }//<<<<<<<<<<<<<<<
        {
                Key_Scan();
                if((flag==0)&(s_flag==1))

                        if((flag==1)&(s_flag==0))
                        {
                                if(K_Time==0)
                                {
                                        delay(10);
                                        if(K_Time==0)
                                        {
                                                while(!K_Time);
                                                s=datitime;
                                                TR0=1;
                                                tt=0;
                                                TR1=1;
                                        }
                                }
                        }
                if((flag==0)&(s_flag==1))
                {
                        Scan();
                        if(num!=0)
                        {
                                fall_flag=1;

                        }
                }
                if((flag==1)&(s_flag==1))
                {
                        Scan();
                }
                display();
        }
}

网友B:
void main(void)
{
         T0_Init();
         while(1)
         {
            if(K0==0)
            {
               D1=0;
                 }
         }《《《《《《《《《《程序到此不再往下,要么改复合方式,要么加控制语句,要看你想要同时运行还是分时运行
         {
                 Key_Scan();

网友C:
死循环,跑不出去理所应当,不跑出去哪来的数码管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