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没有反应

楼主(2022-06-02):
程序给了他

网友A:
你的程序就没有操作继电器。

网友B:
没有驱动继电器程序。

网友C:
浪费电子元件

网友D:
relay_init  函数没调用吧。。。

网友E:
D10 会亮吗?

网友E:
继电器的参数 把线圈电压可能不是5伏吧

网友F:
这继电器要12V来驱动吧?

把12V改为5V看看

网友G:
主函数外没有声明继电器对应引脚,程序里没有对继电器的操作命令

网友H:
看你那头文件写的直接无语了,relay是哪个脚?硬件引脚地址也没在软件上对应,头文件的初始化也没写进主函数,那不是白调用头文件白白浪费空间?继电器12v的线圈5v极大概率驱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那头文件写的直接无语了,relay是哪个脚?硬件引脚地址也没在软件上对应,头文件的初始化也没写进主函 ...

我是模块化编程的,在H文件下有

网友I:
继电器是12v的驱动电压是5V的,还有有些继电器是看不到动作,led接常闭继电器得电不亮表示继电器动作

网友J:
R10改小,改成100欧试下

网友K:
继电器我都是用8050用高电平控制继电器吸合,低电平断开,用89C52接上拉电阻。这样可以完美解决单片机5V控制12V继电器的问题。
不明白你画的为什么下拉。要不你先看看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电路图吧。

网友L:
把+5V改成+12v搞定,因为继电器是12V的,这个电路完全没有问题,就是继电器供低了电压

网友M:
1、将继电器改为工作电压5V的;或
2、将电压输入的12V与5V对调。

楼主:
灯亮了,继电器还是不动不跳,程序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是12v的驱动电压是5V的,还有有些继电器是看不到动作,led接常闭继电器得电不亮表示继电器动作

我灯亮了,继电器没有动作.

楼主:
难到说继电器要设置过

网友N:
没看到让继电器delay0动作的代码

网友O:
relay_init 函数没调出来吧

网友P:
函数没调用,没有程序驱动继电器

网友Q:
建议先检查程序,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其次还要检查仿真里面的继电器驱动电压以及型号

网友R:
main()和timer0_ISR()没见relay的相关函数啊

网友S:
你用这个继电器模型是看不到继电器衔铁动作的~~
换另一种不带方框的那种

网友T:
电阻改小一点试试

网友U:
从这个电路的各电位点看,理论上说已起控关闭D11,就是LED-D11不亮才对,是Q1驱动电流不够。去除R11或调小R10试一试。

网友U:
也可以减少R13和D10的分支电流,即调大R13电阻至1K试试

网友V:
硬件问题:NTE-R16-12中的-12是12V,电路图中继电器电压是5V     软件问题:没有给继电器的控制引脚输出驱动信号

网友W:
可能没接好,或者电压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