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入电流和开关管上测的电流不一样

楼主(2022-06-02):
输入24V,电流3.2A。测开关管上的电流20多A,为什么??
计算方法5.6/0.25=22.4A

网友A:
平均电流和脉冲峰值电流之分。

网友B:
看示波器的“RMS”值。

网友C:
示波器这人是峰值电流

网友D:
示波器Avg电压/0.25才是电流。

网友E:
因为:没有串联在同一个支路中。
示波器上的信息计算出来的电流,是由C29-C32,加上输入电流共同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