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中控主机怎么做到16路串口的?

楼主(2022-06-02):
可编程中控主机怎么做到这么多路串口的?
随便抓一个都是  很多路
16个232串口+8个458串口+8个红外口+8个继电器+8个IO口+内置红外学习器,所有端口均可编程,232和485相互独立
求大神分析一下呢?

网友A:
有串口扩展芯片啊

网友B:
光拿个壳子谁说的清?  以前做工控PC, 256个串口也做过,
就算用单片机,用几个单片机做成集群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C:
16c554支持4个串口,8个485和16个232需要6片。
也可以用单片机,STM32F091支持8个串口,3片解决问题,但是3个片子之间怎么沟通就要你动脑子了。

楼主:
原来还可以扩展好几个板,感谢大神们
那是不是还可以级联,4X4X4..

网友D:
方案很多。
主要是楼的功力不足才有此问。
你可以拆开一个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