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输出电压主要是占空比决定的,电流主要是频率决定的,对吗

楼主(2022-06-02):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对,是由开关接通时,储存的能量决定的(它是最主要的参数,不唯一)。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频率决定的不是电流,而是能量的转化率,开关速度会影响器件发热从而影响一部分效率,MOS开关本身就需要消耗能量。一个简单的假设,开关前级是一个12V 100w的直流供电,这里可以得到电流大概为8.3A,那么能通过开关频率把后级控制在12V 9A上吗?如果可以的话是否又违背了能量守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