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关控制心型LED闪烁状态源程序与Proteus仿真

楼主:
Proteus通过使用单片机C51控制流水灯的闪硕状态,语言简单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P2^0;
sbit S2=P2^1;
sbit S3=P2^2;
sbit S4=P2^3;
uchar keyval;   //定义键值变量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int);       //延时函数声明
void pattern1();
void pattern2();
void pattern3();
void pattern4();

void main(void)
{
keyval=0;
while(1)
{
  key_scan();                         //调用按键扫描函数
  switch(keyval)
  {
   case 1:pattern1();break; //按键1被按下时执行操作
   case 2:pattern2();break; //按键2被按下时执行操作
   case 3:pattern3();break; //按键3被按下时执行操作
   case 4:pattern4();break; //按键4被按下时执行操作
  }
}
}
void key_scan(void)       //按键扫描函数定义
{
P2=0xff;
if((P2&0x0f)!=0x0f)
{
  delayms(100);    //按键消抖
  if(S1==0)
  keyval=1;
  if(S2==0)
  keyval=2;
  if(S3==0)
  keyval=3;
  if(S4==0)
  keyval=4;
}
}
void delayms(uint j)
{
        uchar i;
        for(;j>0;j--)
        {
                i=250;
                while(--i);
                i=249;
                while(--i);
        }
}

void pattern1()
{
  uchar i;
        P0=0x7f;
        P1=0xfe;
        for(i=0;i<8;i++)
        {delayms(200);
         P0=_cror_(P0,1);
         P1=_crol_(P1,1);
  }
}

void pattern2()
{
  uchar i,temp;
        temp=0xfe;
        for(i=0;i<8;i++)
        {delayms(200);
         P0=P1=temp;
         temp=temp<<1;
  }
}

void pattern3()
{
    P0=P1=0xff;
          delayms(200);
          P0=P1=0x00;
          delayms(200);
}

void pattern4()
{
  uchar i;
        P0=0x7f;
        for(i=0;i<8;i++)
        {delayms(200);
         P0=_cror_(P0,1);
  }
        P0=0xff;
        P1=0xfe;
        for(i=0;i<8;i++)
        {delayms(200);
         P1=_crol_(P1,1);
  }
        P1=0xff;
}

本人初学,仅供参考,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请大家回帖多多指教,切勿照搬,文件下载:
以上的Keil5代码工程文件和Proteus仿真8.13下载:

网友A(2022-06-08):
刚试用了  发现要切换不同的闪烁只能在刚接通电源时才能,中途按下其他键没有反应,

网友B(2023-01-29):
我的也是这样的效果 只有复位后按按键可以切换 之后就切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