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放大倍数一样,运放一级放大和多级放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6-02):
比如要放大20倍,如果是一级放大,只要比例系数选择20就可以了。但是有些人使用二级放大,就是先放大2倍,再放大10倍!请问在最终倍数一样的情况下,一级放大和多级放大有什么不一样? 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是我,选择多级放大而不是一级放大唯一的理由是gain bandwidth product不够用。

网友B:
能少能则少用,除非另有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选择多级放大而不是一级放大唯一的理由是gain bandwidth product不够用。

增益带宽积吗

楼主:
低频信号 5-100HZ  无所谓了

网友C:
多个香炉多个鬼,多些器件多故障。能不选多就不选多。

网友D:
多级放大电路负反馈效果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个香炉多个鬼,多些器件多故障。能不选多就不选多。

精彩   总结很到位

网友E:
这是反向放大,用一级放大得到的电压是相反的,用两级后电压就相同了。比如输入10mV,一级放大20倍输出-200mv,两级放大20倍输出200mv,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