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price运放仿真4809或者4871音频功放电路Unknown subcircuit called in:xu1 n003 ...

楼主(2022-06-02):
本来想用4809或者4871做了一个音频功放电路,想在ltprice仿真看下效果,但是LTprice没有对应芯片,我用默认的运放搭建好了,运行不了,提示错误,请求大家帮忙看下, 谢谢大家
Unknown subcircuit called in:xu1 n003 n006 n004 opamp aol=100k gbw=10meg

网友A:
仿是以芯片模型为基础的,要代替的也都是选性能参数相近的芯片。否则仿就没意义了

网友B:
U1的负极没有偏置电流,此电路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