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MOS驱动时间需要多少?谢谢大家

楼主(2022-06-02):
是否有时间要求?不过50us以内都是可以驱动的吧?难道要几百us到ms级别?比如三极管SS8050  8550  MMBT5551  5401  等等MOS管  AO3400  2300  7002  等等

网友A:
三极管和MOS管都有频率参数,电路对频率有要求时可以参考。

网友B:
9012一般都能达到150Mhz  ,比微秒可快多了。具体还是看看手册吧。
设计电路,还要考虑EMI,比如电源电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频率。不用太高,也不能太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和MOS管都有频率参数,电路对频率有要求时可以参考。

楼主要的是截止和饱和状态转换时间,那么BJT的频率参数是没有意义的。

哪个MOSFET有频率参数,贴出来让我也乐一乐。

网友D:
MOS频率与电流有关,小电流1MHZ可以做到,大电流一般几十K,三极管的频率可以高一点。

网友E:
看数据表,有开通延时,至少要大于这个时间。
三极管的Ft是放大状态的,而不是开关状态。
现在的器件频率都挺高的,小管几MHz到上百MHz,功率管也有几MHz,只有模块不到1MHz。
重点是数据表,每个型号差距都挺大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有的是频率,有的是功率,有的是噪声。

网友F:
MOS管有结电容泄放时间,具体要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频率与电流有关,小电流1MHZ可以做到,大电流一般几十K,三极管的频率可以高一点。

负载电流还是驱动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负载电流还是驱动电流

负载电流。AO3400可以做到500n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电流。AO3400可以做到500nS。

驱动速度和负载电流有什么关系

网友G:
基本都可以在 1us 以下, 8050,9012 这些 实测 基极电阻1K,  0.1us  的通断切换 可以长期稳定完成,

网友D:
引用 楼主:
驱动速度和负载电流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是与MOS管的等效电容有关系,电流越大、功率越高的MOS管等效电容越大,所以开关时间就越长。看看开关电源就明白了,功率小的可以做到1MHz,功率大的能够做到100KHz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