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RF520 MOS管驱动模块,为什么只能用P2管脚驱动,P0\P1\P3都不行?

楼主(2022-06-02):
我用的是普中的A2开发板,原理图见附件,每个IO都有上拉电阻,只有P2口连着LED灯,只有P2口的8个脚可以驱MOSFET MOS管 场效应管模块,其它的P0\P1\P3口都驱动不了,这是为什么?
MOS管场效应管驱动模块

网友A:
只能用P2管脚驱动,其它的P0\P1\P3口都驱动不了,举一个驱动不了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P2管脚驱动,其它的P0\P1\P3口都驱动不了,举一个驱动不了的例子。

这个模块是高电位有效,直接和P2^0~P2^7中的任何一个IO口接(说明:从原理图中看出,P2口除了上拉电阻还连着LED),默认的高电平都可以直接使模块导通,用单片机使它们置低电平后,对应的LED亮灯,同时可以使模块断开。但是换成其它的IO口,P0/P1/P3,无论电平高低,都不能使模块导通,这是为什么?

网友B:
测一下SIG和GND之间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SIG和GND之间的电压。

用于驱动的P2管脚置0时0.4V,置1时1.8V,其它P0/P1/P3默认状态下都才只有0.2V左右,看来这就是其它管脚不能驱动的原因了!
可是,P0/P1/P3默认状态下不都是高电平吗?就是用软件置1,也还是不能驱动,这时测量电压,高电平才只有0.18V,低电平时为0V,这是为什么?

网友C:
P2口串联470欧电阻和LED灯到VCC,相当于与其上拉电阻并联,等效电阻远小于10K。可以正常驱动场效应管。其它端口的上拉电阻都是10K,由于场效应管模块的G极对地的泄放电阻取值10K,使得高电平信号被下拉到小于场效应管的阈值电压,故而不能导通。减小对应IO口的上拉电阻或增大场效应管G极对地的泄放电阻就可以正常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2口串联470欧电阻和LED灯到VCC,相当于与其上拉电阻并联,等效电阻远小于10K。可以正常驱动场效应管。其它 ...

佩服佩服!非常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2口串联470欧电阻和LED灯到VCC,相当于与其上拉电阻并联,等效电阻远小于10K。可以正常驱动场效应管。其它 ...

我还有一点有明白,为什么默认为高电平的管脚,为什么测量电压却那么低,是不是因为我的数字万用表不好的原因?

网友D:
所有端口都有上拉电阻,其它端口不能驱动,估计是软件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点有明白,为什么默认为高电平的管脚,为什么测量电压却那么低,是不是因为我的数字万用表不好的 ...

高电平的管脚只有在外电路阻抗较大时才能接近VCC电压。例如某管脚接轻触开关到地的按键电路,按下时该IO口电压等于0,松手时该IO口电压约等于VCC。开发板上IO口多为复用,接的外电路较多,在默认全部高电平的情况下,有可能某些IO口的电压会被外电路拉低。

网友E:
估计是【P0\P1\P3口】经过其它 IC 输出的,所以你驱动不起来。

网友F:
其它的P0\P1\P3口都驱动不了,这是因为这个IRF520 MOS管驱动模块的设计不好,场效应管模块的G极对地的泄放电阻太小,所以驱动起来比较吃力。

由于场效应管模块的G极对地的泄放电阻取值1K,使得高电平信号被下拉到小于场效应管的阈值电压,故而不能导通。
同时因为这个IRF520场效应管不是逻辑电平驱动场效应管,所以可驱动的电流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它的P0\P1\P3口都驱动不了,这是因为这个IRF520 MOS管驱动模块的设计不好,场效应管模块的G极对地的泄放 ...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需要用51单片机的P0^7口驱动这个模块,可不可以将上拉电阻的阻值设的小一点,比如470欧,这样可以保证高电平时能驱动这个模块,并在开发板上验证了一下,可以驱动。我想知道这样做有什么问题或者不合理的地方吗?

网友F:
要是你将上拉电阻的阻值设的小一点,比如470欧,当不驱动那片模块,51单片机的P0^7口 就有10mA流过

还是换掉场效应管模块的G极对地的泄放电阻 的阻值10k,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