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单片机怎样用Proteus仿真雨滴传感器对窗帘进行自动开关呢?

楼主(2022-06-02):
有雨的情况下,自动控制电机打开窗帘,否则就处于关闭

网友A:
Proteus不是有雨滴传感器模型吗,输入RAINGAUGE即可找到,程序用直流电机的

网友A:
RAINGAUGE是雨量计,不过同理,即使用可调电阻也可以仿真

网友B:
可以用电阻值大小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us不是有雨滴传感器模型吗,输入RAINGAUGE即可找到,程序用直流电机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