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各种稀奇古怪的芯片哪里去找的?

楼主(2022-06-03):
请教各位大神!蓝牙?气体检测?各种稀奇古怪的芯片哪里去找?
我一般都是某1个宝找,感觉上面商家很不专业,价格也成参差不齐。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A:
商家就是商家挣钱而已,不可能提供多少技术支持,但是一般会提供相关资料,所以尽量找能提供资料的买家,通过资料做出你的选择

网友B:
这个最好通过专门的电子市场购买

网友C:
我自己玩的话, 就按照价格排序了。买价格最低的

网友D:
除了马家找,还有更好的门路吗?
电子市场要么是坑人的,要么是不想理会你只买几个的,人家是做批量的
官网的东西贵得要命,有的还在外面,快递贵
JLC的不是批量的话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马家找,还有更好的门路吗?
电子市场要么是坑人的,要么是不想理会你只买几个的,人家是做批量的
官网的 ...

拼xx入手过几个小件,价格其实还算便宜,
就是不提供经技术支持,还说 资料都写在了详情页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拼xx入手过几个小件,价格其实还算便宜,
就是不提供经技术支持,还说 资料都写在了详情页了 ...

电子元器件还是不要在你说的这家买,性价比没有宝好。假货相对于宝要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元器件还是不要在你说的这家买,性价比没有宝好。假货相对于宝要多一些。

对对,至少宝里面能提供个资料

网友F:
要去线下正规的商店去,可以保证质量,售后问题还能及时解决

网友G:
某一个宝网,打关键字去查一查,找一找,会有你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