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CPU代码,找不到debug.omf文件

楼主(2022-06-03):
右键cpu编辑代码,进入界面最下面显示
文件' C:/Users/鑫/AppData/Local/Temp/180525daa19443e18fc824b11bfe8684/AT89C52/Debug/Debug.OMF'没有发现

编译代码后是
C51 COMPILATIO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编译成功。

重新构建工程后出现错误
Program Size: data=107.0 xdata=0 code=5642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1 WARNING(S),  157 ERROR(S)

错误代码2
其中错误之一为
***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MODULE:  MAIN.OBJ (MAIN)
    SEGMENT: ?PR?MAIN?MAIN

    OFFSET:  0656H

网友A:
一个89c52 一个80c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89c52 一个80c31

谢谢回复,但是我改正过来之后还是这样。

楼主:
感谢回复,我修改过后还是不能,有没有大神能看出来,问题出现在哪?

网友A:
把代码放出来~~~~~

网友B:
可能你搞错了一个问题,Keil for 8051是C编译器,你如果是汇编代码的话,应该用第一个即ASEM-51
所以你有那么多错误出现。因为编译器和你代码不匹配造成的。

楼主:
问题已经被我解决了,谢谢各位前辈的回复。我做了两方面修改:
1.工程选项Options中的ROM由small改为Large,这样解决的工程构建出错的问题。(附图)
2.打开 keil 输出设置里面,生成 DEBUG.OMF 文件,然后用proteus烧入这个文件。
不得不说一下,程序在选择编译器 keil for 8051 下成功运行的。

楼主:
我做的是环境参数检测的一个实验,代码是参考一些资源得到的。下面附上程序和代码。

网友C:
大佬,请问small改为large是什么意思呢,我的也出现了这种问题,改成large构建是成功了,但是代码跑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small改为large是什么意思呢,我的也出现了这种问题,改成large构建是成功了,但是代码跑不出来

我也是小白,我通过看那个图片应该是ROM的大小,或者说是一个限制,small存的就少,large就是存得多。还是要多深入学习的,希望有前辈能仔细说明一下。

网友D(2023-06-18):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被我解决了,谢谢各位前辈的回复。我做了两方面修改:
1.工程选项Options中的ROM由small改为Large ...

感谢QAQ,我看了你把ROM改成Large也能成功编译了

网友E:
只有这个元器件才可以在仿真的时候产生蜂鸣并有音量变化,使用的时候必须右键编辑属性,将不进行仿真模拟取消勾选,但是题目中的元器件在很多图纸上都会出现声音的标志,这点无法解决,但取消题目中这种元器件属性的不进行仿真模拟会报错,大概这种元器件不能进行仿真模拟

网友F(2024-11-05):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被我解决了,谢谢各位前辈的回复。我做了两方面修改:
1.工程选项Options中的ROM由small改为Large ...

大佬,你2方面的修改是咋搞的,怎么生成 DEBUG.OMF 文件

网友G(2024-12-08):
各位,下载安装keil c51 ,然后在protues VDM studio中配置一下编译器就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