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下有没有A/D采样频率超过50MHz,要求12位,这个该怎么操作呢?

楼主(2022-06-03):
如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有这么高速的AD吗?就是运放50M也得是高速运放了

网友B:
向美国申请这高速AD再说。这东西几乎没有进口民用级别的。

网友C:
这种参数范围的芯片可用于导弹末端寻的,MG对华J售。

网友D:
这个ADC目前著名的公司就是TI和ADI两家,直接进他们官网,以TI为例,选择产品-》模数转换器(ADC)-》高速模数转换器-》查看所有产品就可以看到TI公司的ADC器件了,左边可以更改筛选参数,设置自己想要的器件参数就可以找到想要的型号了,里面的数据手册都是免费下载的。

网友E:
其它的什么要求都没有了?
功耗,工作电压,ADC通道,价格,都没有要求吗?

网友F:
有,
50MHz,对于数字示波器中所用的AD来说,还是比较低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