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板发电效率、类型、放置使用相关技术问题

楼主(2022-06-03):
快到夏天想请教下各位大佬太阳能发电相关问题:
1.同样的太阳能板,发电效率由什么决定(光照强度还是紫外线强度?,为什么感觉阴天基本发不出来电,感觉北方夏季发电量大是因为晴天多吗)
2.太阳能板 单晶 单片100w18v发电量大还是并联十个10w 18v的发电量大
3.太阳能板10w12v和10w18v区别是什么,是否只是输出电流不同
4.太阳能板正确放置是否朝南放置、倾斜45°即可

楼主:
欢迎各位大佬前来发表高见

网友A:
首先 这玩意适合山区没有电网的地方,比如山区羊圈。或者山区气象采集站。
1、太阳能是紫外线强度决定发电能力,温度越低,发电效率越高。
2、如果是十个并联,组合不同的角度,发电量肯定比一个平面更有优势。
3、太阳能一般都是18~21V的,其他的电压都是杂牌厂家或者定制专用的。
4、放置角度南方平北方陡。最理想的是指向同步卫星的角度。
5、太阳能发电量 指的是光电转换,但是 输出功率最多一半。比如标称100瓦,实际输出功率最大50瓦,内耗50瓦发热。温度越高 内耗越大。

网友B:
1. 首先,太阳能板在阴天的发电效率是远远低于有阳光晴天的时候,其次下雨天太阳能板不会产生电,这个也是根据太阳能的发电原理来决定的。
虽然太阳能电池板在光线被云层反射或部分阻挡的情况下仍能工作,但其能源生产能力将被削弱。平均而言,太阳能电池板在云层覆盖严重的时候,其发电量将为正常发电量的10%至25%。

对于太阳能板发电,主要是光的可见部分,红外线(IR)没有足够的能量发电,紫外线也没有使用。 最好的太阳能板只能在可见光区域捕获大约 21% 的太阳能量。

4. 面对你的太阳能板的最佳方向是在朝南方和西方之间的某个方向。 正是在这个位置,你的太阳能板将全天接收到最大的阳光。
倾斜度也很重要。 最佳发电范围为 20 – 30 度,但你可以降至 10 度,而不会损失太多功率输出效率。
建议至少 10 度,以便在落叶和下雨时太阳能板能够自我清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首先,太阳能板在阴天的发电效率是远远低于有阳光晴天的时候,其次下雨天太阳能板不会产生电,这个也是 ...

你理解错了,光电效应是有个最低极限频率的。最早的光电效应是用紫外线照射而发现的。
光的频率越高,越容易使材料的电子产生逃逸。
而阴天,是较低频率的紫外线被云层遮挡了。只留下了一点点最高频率的紫外线穿透云层到达光伏板。
所以说,太阳能发电是跟光的频率有关,跟光照强度无关的。
晴天发电效率更高,那是因为所有频率的紫外线直接照射到了光伏板。而且夏天阳光强烈,发电量并没有成倍增加,主要是红外线增加了,所以我们感觉很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