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TO126封装,中间的孔是有什么作用么?

楼主:
三极管TO126封装,中间的孔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只是一个圆孔?

网友A(2022-06-03):
可以用螺钉把三极管固定到散热片上。

网友B:
“用螺钉把三极管固定到散热片上”  似乎不完满,只是圆孔就可以固定了,开那三个矩形槽起什么作用的?
  这种封装好像都是全塑料的,没有铜散热片。

网友C:
TO-220的孔是金属的,当然可以是纯圆形。TO-126是复合的,底层是金属纯圆孔,上层是塑料,做成这个形状很容易脱模。

网友D:
这个孔这样设计打上螺丝后更方便散热

网友E:
可能制造的时候方便一点。方便定位,方便脱模。
也可能安装的时候方便一点。视觉系统方便定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螺钉把三极管固定到散热片上”  似乎不完满,只是圆孔就可以固定了,开那三个矩形槽起什么作用的?
   ...

网友F:
方便固定

网友G:
固定散热片,螺钉防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