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仿真图中自己画的温度模块在液晶屏上不显示温度呢?

楼主(2022-06-03):
为什么在仿真图中自己画的温度模块在液晶屏上不显示温度呢?

网友A:
先检查硬件电路与驱动程序是否有误如果是显示空白,看看数码管是否接电源以及IO口有没有搞错,还有种可能设计的仿真图不适合下载的protues版本

网友B:
如果代码没错的话证明单片机读到的数据全为0 我 没用过AT的芯片也不知道端口的内部结构 没有上拉的话会造成这种情况 在DQ上加个上拉电阻试试呢?

网友C:
你需要把资料放出来啊,大致判断有显示和传感器两方面的问题

网友D:
要不线路画错了,要不代码写错了!无图无真相、无代码靠猜。实在不行就是吉地未到、五行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