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可调 电子时钟仿真实现 源程序

楼主(2022-06-04):
主程序赋值的三个变量:“hour”、“minute”、“second”的值显示在六位数码管上
五个按键可以配合调整小时、分钟、秒数并启动或暂停电子时钟。
#include   "lcd.h"
u8 table[]="0123456789";
extern  u8 hour,minute,second;
void delay(u16 z)
{
        u16 x,y;
        for(y=z;y>0;y--)
        for(x=123;x>0;x--);
}
void lcd_wcode(u8 inst)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GPIO_Write(GPIOC,inst);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lay(1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lay(1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lay(1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
void lcd_wdata(u8 num)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GPIO_Write(GPIOC,num);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lay(1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lay(1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lay(1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

void LC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íÆíìêä3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úËù¶èÎa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ù¾Yé趨2Îêy3õê¼»ˉGPIO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PB¶Ë¿úÅäÖÃ, íÆíìêä3ö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lcd_wcode(0x38);
lcd_wcode(0x0C);
lcd_wcode(0x06);
lcd_wcode(0x01);
}

void lcd_showtime()
{
          lcd_wcode(0x80+0x04);
                lcd_wdata(table[hour/10]);
                 lcd_wdata(table[hour%10]);
                lcd_wdata(':');
          lcd_wdata(table[minute/10]);
          lcd_wdata(table[minute%10]);
          lcd_wdata(':');
          lcd_wdata(table[second/10]);
          lcd_wdata(table[second%10]);
}

#include "dsgshow.h"
extern u8 hour,minute,second;
u8 smgduan[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16 smgwei[6]={0x8000,0x4000,0x2000,0x1000,0x0800,0x0400};

void DsgShow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GPIO_Pin_14|GPIO_Pin_13|
        GPIO_Pin_12|GPIO_Pin_11|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sgShowTime()
{
        u16 j;
        while(1)
        {
                GPIO_Write(GPIOA,smgwei[0]);
                GPIO_Write(GPIOC,smgduan[hour/10]);
                for(j=0;j<400;j++);

                GPIO_Write(GPIOA,smgwei[1]);
                GPIO_Write(GPIOC,(smgduan[hour%10])&0xff7f);
                for(j=0;j<400;j++);

                GPIO_Write(GPIOA,smgwei[2]);
                GPIO_Write(GPIOC,smgduan[minute/10]);
                for(j=0;j<400;j++);

                GPIO_Write(GPIOA,smgwei[3]);
                GPIO_Write(GPIOC,(smgduan[minute%10])&0xff7f);
                for(j=0;j<400;j++);

                GPIO_Write(GPIOA,smgwei[4]);
                GPIO_Write(GPIOC,smgduan[second/10]);
                for(j=0;j<400;j++);

                GPIO_Write(GPIOA,smgwei[5]);
                GPIO_Write(GPIOC,smgduan[second%10]);
                for(j=0;j<400;j++);
        }
}

仿真运行图

仿真运行图

无法调试 求指导.7z

网友A(2022-08-23):
怎么不是用的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