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测室温为什么是1℃啊

楼主(2022-06-04):
用的ntc热敏电阻测量室温,输出模拟量,用手按住电阻,温度值会上升到15℃,但是放开就会落回1℃

网友A:
取值范围肯定不对,都没有正常工作,放手就回1,温度变化不可能这么快,可能是人体感应。

网友B:
无图也无程序,真当坛友们是神仙啊,掐指一算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C:
利用热敏电阻通过ADC测量温度并显示摄氏度值是项比较复杂的小工程。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事情。用手按住电阻,温度值会上升到15℃,但是放开就会落回1℃的现象明显是硬件电路设计或制作缺陷导致。也不排除软件有问题。

网友D:
ntc热敏电阻测量温度,需要标定才会准确。

网友E:
http://www.51hei.com/bbs/dpj-213898-1.html  SQ开发板PCB文件和代码 里面有NTC热敏测温程序 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F:
有反应,说明传感器工作正常,可能你的硬件电路设计有问题,当然或者软件设计有问题也可能。

网友G:
先测电阻,如果在电路中测下电压倒推电阻值。

网友H:
需要一个表格,一般电阻的商家会提供,就是多少温度的时候电阻多大。然后根据实际情况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