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EEPROM应答正常但是无法写入的问题

楼主(2022-06-04):
在proteus中调试,可以看到数据已经发送了而且应答也是正确的但是执行完之后就EEPROM中的数据不发生改变。而且最后两个直接一直是0xA1,之前读出来一直是255,现在读出来一直是161

楼主:
下面是仿真过程中的截图,能收到应答,但是写不进去

网友A:
Eeprom 的 (WP)写入许可引脚,没有可靠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prom 的 (WP)写入许可引脚,没有可靠接地。

问题已经解决了。最终原因是proteus的问题,换了个版本就好了,可能是当前版本破解不完全导致的

网友B:
实际应用的时候,要延时。写入的流程是先整个扇区擦除,然后在整个扇区写入。相比单片机速度要慢一点。要多延时一点。
仿真就别研究了。研究好了,等做实物的时候也是有问题。还得继续研究。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应用的时候,要延时。写入的流程是先整个扇区擦除,然后在整个扇区写入。相比单片机速度要慢一点。要多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