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导通电压是VGS之间的电压还是栅极到地之间的电压

楼主:
PWM驱动电压10V,MOS导通后,如果电流20A就会在1欧的电阻之间有20V的压降,这样AB之间的电压就是-10V,MOS就关闭了。这样分析对吗

网友A(2022-06-04):
Vgs是栅极相对于源极的电压,不是图里栅极到地之间的电压。

网友B:
MOS管是有最低启动电压的,假设这个电压为3V,当电流达到7A时Vgs=3v,电流不会再增加了,这时MOS管的热功率=3V*7A=21W,很快就会烧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管是有最低启动电压的,假设这个电压为3V,当电流达到7A时Vgs=3v,电流不会再增加了,这时MOS管的热功率 ...

MOS管上的功率应该是(24V-7V)*7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OS管上的功率应该是(24V-7V)*7吧

是我算错了

网友D:
恐怕达不到20安就关闭了

网友E:
如果关闭了,电流又从何而来呢?

网友F:
不会关闭。
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就不增大了,这时Vgs大于开启电压,但是又小于完全开启电压,所以MOS处于不完全打开状态。

网友G:
S极的电阻是负反馈元件,电流 上不到20A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关闭了,电流又从何而来呢?

意思是:不等达到20A就关闭了,所以,永远也达不到20A,电流等于20A的这种假设是个假命题!

网友G:
凡是闭环负反馈的电路,都会稳定在某个平衡点。

网友H:
如图所示电路及驱动电压是无法达20A输出的,如果要达到20A,需要将R29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