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 屏幕不显示,程序没有显示有问题,求求大佬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22-06-04):
这是程序
#include "oled.h"#include "oled12864.h"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int a;        while(ms)        {                a=1800;                while(a--);                ms--;        }        return;}/**********************************************//IIC Start**********************************************/void IIC_Start(){        OLED_SCLK_Set() ;        OLED_SDIN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Clr();}/**********************************************//IIC Stop**********************************************/void IIC_Stop(){    OLED_SCLK_Set() ;//        OLED_SCLK_Clr();        OLED_SDIN_Clr();        OLED_SDIN_Set();        }void IIC_Wait_Ack(){        OLED_SCLK_Set() ;        OLED_SCLK_Clr();}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OLED_SCLK_Clr();        for(i=0;i<8;i++)                        {                        m=da;                //        OLED_SCLK_Clr();                m=m&0x80;                if(m==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da=da<<1;                OLED_SCLK_Set();                OLED_SCLK_Clr();                }}/**********************************************// IIC Write Command**********************************************/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IIC Write Data**********************************************/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D/C#=0; R/W#=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if(cmd)                        {   Write_IIC_Data(dat);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 fill_Picture//********************************************///void fill_picture(unsigned char fill_Data)//{//        unsigned char m,n;//        for(m=0;m<8;m++)//        {//                OLED_WR_Byte(0xb0+m,0);                //page0-page1//                OLED_WR_Byte(0x00,0);                //low column start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0);                //high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n=0;n<128;n++)//                        {//                                OLED_WR_Byte(fill_Data,1);//                        }//        }//}///***********************Delay****************************************///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Del_50ms)//{//        unsigned int m;//        for(;Del_50ms>0;Del_50ms--)//                for(m=6245;m>0;m--);//}//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Del_1ms)//{//        unsigned char j;//        while(Del_1ms--)//        {        //                for(j=0;j<123;j++);//        }//}//坐标设置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void OLED_On(void)  //{  //        u8 i,n;                    //        for(i=0;i<8;i++)  //        {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                for(n=0;n<128;n++)OLED_WR_Byte(1,OLED_DATA); //        } //更新显示//}//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x:0~127//y:0~63//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m^n函数u32 oled_pow(u8 m,u8 n){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显示2个数字//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size:字体大小//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2){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size2);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void OLED_ShowFLoat(u8 x,u8 y,float num,u8 len)//{//        int i;//        int w,q,b,s,g; //存整数 个十百千万数位上的数//        int Int_part,Int_part_len;//        int Float_part,Float_part_len;//        Int_part=(int)(num);//        w=Int_part/10000;//  q=Int_part/1000;//        b=Int_part/100;//        s=Int_part%100/10;//        g=Int_part%10;//        if(w!=0)   //判断整数部分是几位数//        {//                Int_part_len=5;//                OLED_ShowNum(x,y,Int_part,Int_part_len,12);//                x=x+30;//                OLED_ShowChar(x,y,'.',12);//                x=x+6;//        }//        else if(q!=0)//        {//                Int_part_len=4;//                OLED_ShowNum(x,y,Int_part,Int_part_len,12);//                x=x+24;//                OLED_ShowChar(x,y,'.',12);//                x=x+6;//        }//        else if(b!=0)//        {//                Int_part_len=3;//                OLED_ShowNum(x,y,Int_part,Int_part_len,12);//                x=x+18;//                OLED_ShowChar(x,y,'.',12);//                x=x+6;//        }//        else if(s!=0)//        {//                Int_part_len=2;//                OLED_ShowNum(x,y,Int_part,Int_part_len,12);//                x=x+12;//                OLED_ShowChar(x,y,'.',12);//                x=x+6;//        }//        else //        {//                Int_part_len=1;//                OLED_ShowNum(x,y,Int_part,Int_part_len,12);//                x=x+6;//                OLED_ShowChar(x,y,'.',12);//                x=x+6;//        }//        Float_part_len=len-Int_part_len;//        Float_part=(int)( (num-( (float)(Int_part) ) )*oled_pow(10.0,(float)(Float_part_len)));//        if(Float_part!=0)//        {//                OLED_ShowNum(x,y,Float_part,Float_part_len,12);//        }//        else//        {//                for(i=0;i<Float_part_len;i++)//                {//                        OLED_ShowNum(x,y,0,1,12);//                        x=x+6;//                }//        }//}         ////显示汉字//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                OLED_Set_Pos(x,y+1);        //    for(t=0;t<16;t++)//                        {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  if(y1%8==0) y=y1/8;      //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A:
你还是要自己去看一下数据手册吧
用不了多久的,一两天就差不多了
一般常用的驱动IC是有两种的,一个是SSD1306,一个是SH1106,你这上面又没有标示出来
两个驱动IC只是初始化程序差不多而已,显示方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写程序养成好习惯,每行一个意思,别搞成这样一大堆,谁愿意看

网友C:
你这界面太乱了 完全没法细看,建议发一个规范的

网友D:
代码有点乱。。
有条件上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引脚有没有输出波形。
根据经验,模拟IIC的话,在Start(),writeByte()等函数建议增加delay_us()限制下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