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掉电存储数据的问题,请求各位大佬们支招?

楼主(2022-06-04):
最近在用STC8G单片机测试掉电存储的实验,就是用秒表计数,通电后,秒表开始计数,断电后保存断电之前的秒数,下次通电要读取断电前的秒数继续计数。我用的方法是每记一个数,就写入EEPROM,但是这种方法不理想,很容易干扰数码管显示,小一点的数还可以用,大一点的数就不能用了,比如几百、几千的数。请求各位大佬们支招,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include"STC8G.H"#include"EEPROM.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in=P3^5;
sbit sck=P3^6;
sbit rck=P3^7;

sbit duan1=P1^4;
sbit duan2=P1^5;
sbit duan3=P1^6;
sbit duan4=P1^7;

uchar code led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uint x,num;
uchar mb[2];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hc595secondbyte(uchar dat)
{
   uchar a;
   sck=0;
   rck=0;
   for(a=0;a<8;a++)
   {
      sin=dat>>7;
          dat<<=1;
          sck=1;
          _nop_();
          _nop_();
          sck=0;
   }
   rck=1;
   _nop_();
   _nop_();
   rck=0;
}

void display()
{
   uchar i;
   for(i=0;i<2;i++)
   {
         switch(i)
         {
              case(0):duan1=0;duan2=1;duan3=1;duan4=1;break;
              case(1):duan1=1;duan2=0;duan3=1;duan4=1;break;
         }
         hc595secondbyte(ledduan[mb[i]]);
         delay(500);
         hc595secondbyte(0xff);
   }
}

void datpros()
{
                mb[1]=num/10;
                mb[0]=num%10;
}

void main()
{
        num=IapRead(1);

        P1M0=0X00;
        P1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TMOD=0X00;
        TL0=0X66;
        TH0=0Xfc;
        ET0=1;
        TR0=1;
        EA=1;

        while(1)
        {
            datpros();
            display();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x++;
   if(x==1000)
   {
          x=0;
          num++;
          IapErase(1);
          IapProgram(1,num);
          if(num==60)
          num=0;
   }
}

网友A:
STC8G在11.0592MHz擦写一个扇区耗时大于50ms,远大于你的中断周期。不但干扰数码管,也影响计时精度。
STC内置EEPROM是有寿命限制的,手册标明擦写次数可达 10 万次以上。如果每秒记录一次,可能持续两天就报废了。通常做法是利用芯片的外部中断、低压检测、比较器、ADC等功能实时检测电源电压。一旦检测到掉电,利用备用电池或滤波电容贮存的电能,立即把需要保存的数据写入EEPROM,供下次上电时读取使用。

网友A:
#include"STC8G.H"
#include"EEPROM.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in=P3^5;
sbit sck=P3^6;
sbit rck=P3^7;

sbit duan1=P1^4;
sbit duan2=P1^5;
sbit duan3=P1^6;
sbit duan4=P1^7;

uchar code led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uint x,num;
uchar mb[4];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5;
        j = 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hc595secondbyte(uchar dat)
{
        uchar a;
        sck=0;
        rck=0;
        for(a=0;a<8;a++)
        {
                sin=dat>>7;
                dat<<=1;
                sck=1;
                _nop_();
                _nop_();
                sck=0;
        }
        rck=1;
        _nop_();
        _nop_();
        rck=0;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0;
        mb[0]=ledduan[num/1000%10];
        mb[1]=ledduan[num/100%10];
        mb[2]=ledduan[num/10%10];
        mb[3]=ledduan[num%10];
        P1&=0x0f;        //消隐
        P1|=0x10<<i;//位码
        hc595secondbyte(mb[i]);//段码
        i=++i%4;
        Delay1ms();
}
/*
void datpros()
{
        mb[1]=num/10;
        mb[0]=num%10;
}*/

void main()
{
        P1M0=0X00;
        P1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1毫秒@11.0592MHz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使能总中断
        ET0=1;                        //使能T0中断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IT0 = 1;        //使能INT0下降沿中断

        num=IapRead(0);//读高8位
        num<<=8;
        num|=IapRead(1);//读低8位
        if(num==0xffff)//检测是否初次上电
                num=0;

        while(1)
        {
//                datpros();
                display();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x++;
        if(x==1000)
        {
                x=0;
                num++;
                if(num>9999)
                        num=0;
        }
}
//检测外部掉电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IapErase(0);//擦除扇区(扇区首地址0x0000)
        IapProgram(0,num>>8);//写高8位数据
        IapProgram(1,num);        //写低8位数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G在11.0592MHz擦写一个扇区耗时大于50ms,远大于你的中断周期。不但干扰数码管,也影响计时精度。
STC ...

感谢指导,没有仔细阅读手册,忽略了EEPROM擦写次数的问题,难怪连续几天就报废了一个单片机,感谢,感谢!

楼主:
感谢指点!已经用ADC功能检测低压的方法实验了,目前很稳定,正在测试中。再次感谢老师的指导。

网友B:
如果只是为了,掉电后的数据不丢失,反复擦写 STC 的 Eeprom 是不合适的。

建议,使用STC的掉电中断来对Eeprom进行掉电前的写入,只要单片机有 22~47uf的低频滤波,储电足够保存数据了。不需要增加额外硬件,只要多开一个中断即可。

详情可参考此帖:
http://www.51hei.com/bbs/dpj-21301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为了,掉电后的数据不丢失,反复擦写 STC 的 Eeprom 是不合适的。

建议,使用STC的掉电中断来对 ...

感谢老师指导,已验证此方法也挺好用的,感谢感谢!

网友C:
你没有处理好超过256之后的数,大于256后,你就要用到16位来做记忆,如果有更大的数,你就需要用更多的位来保存记忆值,你先处理好,超过256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