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手机怎么通过4G信号控制单片机?需要哪些硬件、软件

楼主(2022-06-04):
如题,想学习这方面的技术

网友A:
一般入门测试:
1.手机上下载个网络调试助手软件,能做TCP客户端的那种。
2.选一个公开免费的物联网平台注册个账号,比如Onenet这种。
3.单片机编写代码连接到平台
4.手机给平台接口发数据
5.单片机收到数据做出相应动作。

独立研发:
1.用Android studio等自己写一个手机app收发数据。
2.买个云服务器自己写好服务器端。
3.单片机通过4G模块连接到服务器
4.手机给服务器发数据
5.单片机收到数据做出相应动作。

网友B:
一般通过服务器实现,手机通过App或小程序将数据发送到服务器端,然后服务器端将数据发送到联网的硬件。硬件上可以通过WiFi模块或4G模块连接网络。

网友C:
单片机可以通过串口与3G/4G通讯模块连接 从而与手机APP实现通讯
可以查下华为的通讯模块
其实个人建议上单片机用4G没什么意思 速度跟不上 可以考虑使用3G或者GPRS模块

网友D:
单片机 通过串口与 通讯模块连接  与手机APP实现通讯----难的是通信模块(或者闲置机器),一天只收发几十几百字节大大的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