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分钟的400度高温 到底会改变单片机的什么?

楼主(2022-06-05):
我把一块正常使用的芯片从A电路板上拆下,去测试其他电路板,,
测试完之后又焊回去了  虽然大部分功能正常 但是仍有1个小功能不正常,该功能涉及红外和433无线,,
反复检测焊接没问题,,只是残余较多的无铅无卤的助焊膏,,,

我之前测试所有功能都没问题,,只是拆下去焊回来就有问题了,,
拆下去和焊回来都是用的热风枪400度吹的,,,
从开始吹到冷却 差不多要几分钟,,
我快崩溃了,,
救命,,

网友A:
多数芯片资料标明焊接温度260度10秒。用400度吹焊风险太大。如果确实烫坏是不可逆的。

网友B:
拆焊芯片要用400度?太高了吧。我一般用300度以下。

网友C:
大部分功能正常 ,只有1个小功能不正常,多半是虚焊,检查对应的引脚及外围元件,400度还是调高了,不排芯片损坏的可能

楼主:
呃  看来我要买个加热台了,,,

网友D:
flash里面存储的数据可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芯片资料标明焊接温度260度10秒。用400度吹焊风险太大。如果确实烫坏是不可逆的。

谢谢您!

网友E:
用LED来说明,LED里面,半导体和脚之间,是有引线连接的。中山那边的小厂,直接用铝线连接,LED散热稍微差点,引线就断了。温度下去后,又导通了。然后温度上来又断开了。所以说,真正的高端芯片里面必须是金线的,俗话说一克金一亩地!同样道理,你400度烧那么久,肯定导致里面的铜线搜热变形,冷却后就断了。当然 也有可能是松香残留导致晶振频率漂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LED来说明,LED里面,半导体和脚之间,是有引线连接的。中山那边的小厂,直接用铝线连接,LED散热稍微差 ...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F:
400度是高了,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再用10-20倍的放大镜仔细检查有没有虚焊的,如果没有那就芯片内部断线了。

网友G:
热风的400度是虚标,如果是真的芯片早就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400度是高了,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再用10-20倍的放大镜仔细检查有没有虚焊的,如果没有那就芯片内部断线了。

芯片内部损伤需要X光检测才知道,实际温度用热电偶或热成像检测。

网友I:
会改变单片机的属性,5分钟之前是单片机,5分钟之后是废品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我以后把温度搞低一点

网友J:
温度过高,可能会导致芯片内部发生变形,从而导致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K:
吹风这东西,讲究的是经验,并不是温度多高的
我之前吹都是300度吹的,温度低了,焊盘又是散热,吹好久才吹下来,坏了很多
现在基本都是450度最高温度吹,坏的反而少了
有条件的话,建议用低温锡
至于功能不正常,先用酒精或者抹机水洗干净,用放大镜看一下,或者有好的,再换一个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你是做SMT的,没料的话,那谁都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