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拥有自已的315MHz遥控接收单片机解码程序,又不会写

楼主(2022-06-05):
在网上找的资料,代码编绎也没问题,也下载到单片机内了,也不知道运行了没有,反正P0的灯珠都不亮,不知道如何着手学习了。

/******************************************
******* 文件名:Decode.c
******* 描  述:对PT226的编码信号进行解码
*******         PT2262的输出信号经三极管
*******            反向后送入单片机的中断引脚
******* 代  码:A0 -- A11 中的每bit用2bit表示:0码:00 ;1码:11
******* 硬  件:AT89S52 、S9013
******* 晶  振:11.0592
******* 日  期:2008-08-02
******* 备  注:PT2262输出数据的顺序:A0 A1 -- A10 A11+同步码+A0 A1 -- A10 A11+同步码,连续发四次
*******************************************/
#include<reg51.h>              //51系列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方便调用_nop_();做延时用;
unsigned char Receive[3] ;       //解码缓冲区:Receive[0]:A0 A1 A2 A3 ; Recdive[1]:A4 A5 A6 A7 ; Receive[2]: D3 D2 D1 D0
//Recdive[x]:xx xx xx xx 代表 4bit
bit flag = 0 ;                   //解码完成标志位
sbit RemPin = P3^2 ;           //编码信号输入脚
/***************************************
******* 函数名:IntInitial( )
******* 描  述:中断系统初始化
******* 参  数: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IntInitial( void )
{
    IT0 = 1 ;               //外部中断0下降沿有效
    EX0 = 1 ;               //开外部中断0
    EA =  1 ;                //开全局中断
}
/******************************************************
******* 函数名:INT0_ISR( )
******* 描  述: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实现对PT2262的解码
******* 参  数: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unsigned char i = 0 ;
    unsigned char j = 0 ;
    unsigned int temp = 0x0000;
    EA = 0 ;
    TH0 = 0 ;
    TL0 = 0 ; //11.0592 最大值 71111us
    while( !RemPin)    ; //等待高电平的到来,检测同步头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开始测量高电平的宽度
    while( RemPin)
    {
        if( TF0 == 1 )
        {
            goto RemExit; //定时器超时溢出则退出
        }
    }
    TR0 = 0 ;
    temp = TH0 ;
    temp = temp << 8 ;
    temp = temp + TL0 ; //取得高电平的宽度
    if( ( 0x0D8F /*3471*/ < temp ) && ( temp < 0x0F8F /*3983*/) ) //检测到同步头
    {
        for( j = 0 ; j < 3 ; j ++) //循环3次
        {
            for( i = 0 ; i < 8; i ++ )
            {
                TH0 = 0 ;
                TL0 = 0 ;
                while( !RemPin); //等待高电平到来
                TR0 = 1 ; //开启定时器0 ,测量高电平的宽度
                while( RemPin)
                {
                    if( TF0 == 1 )
                    {
                        goto RemExit; //定时溢出则退出
                    }
                }
                TR0 = 0 ;
                temp = TH0 ;
                temp = temp << 8 ;
                temp = temp + TL0 ; //取得高电平的宽度
                if( ( 0x60 /*96*/ < temp ) && (temp< 0x90 /*144*/ ) ) //判断得窄脉冲:1表示
                {
                    Receive[j] = Receive[j] << 1 ;
                    Receive[j] = Receive[j] + 0x01 ;
                }
                else if( ( 0x0100 /*256*/ <temp) && (temp< 0x0200 /*512*/) ) //判断得宽脉冲:0表示
                {
                    Receive[j] = Receive[j] << 1 ;
                }
                else return;
            }
        }
        flag = 1 ; //表示已解码完毕
        return;
    }
    else
    {
        goto RemExit;
    }
RemExit:
    {
        TR0 = 0 ;
        EA = 1 ;
        TF0 = 0 ;
        RemPin = 1 ;
        return;
    }
}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i = 0 ;
    unsigned  int j = 0 ;
    unsigned char Dat = 0x00;
    unsigned char RemDat = 0x00 ; //解码后数据寄存器
    IntInitial( ); //中断系统初始化
    //Init_uar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 flag ) //解码完毕
        {
            flag = 0 ;
            RemDat = 0x00;
            for( i = 0 ; i < 4 ; i ++)
            {
                Dat = Receive[2];
                Receive[2] = Receive[2] << 2 ;
                Dat = Dat & 0xC0; //判断高2bit
                if( Dat == 0xC0 ) //高2bit:11 ;则为1码 ;否则为0码
                {
                    RemDat = RemDat << 1 ;
                    RemDat = RemDat + 0x01;
                }
                else
                {
                    RemDat = RemDat << 1 ;
                }
            }
            P0 = RemDat ; //将解码后的数据送入P0口,通过开发板上的LED显示出来
            for( i = 0 ; i < 2 ; i ++) //普通延时
            {
                for( j = 0  ; j < 0xFFFF ; j ++ )
                {
                    _nop_();
                }
            }
            TF0 = 0 ;
            EA = 1 ; //重开中断
        }
    }
}

网友A:
这个很难一下都说明白,建议你用arduino做,它有个switch库,可以非常简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一下都说明白,建议你用arduino做,它有个switch库,可以非常简单实现。

51基础还没学扎实,直接学arduino会不会落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