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了和寻迹相关的单片机代码之后,小车的速度变慢了

楼主(2022-06-05):
为什么加了和寻迹相关的代码之后,小车的速度变慢了?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int GraysensorRPin = 18;
int GraysensorLPin = 14;
int motor_01 = 10;
int motor_02 = 6;
int motor_03 = 5;
int motor_04 = 9;
int start_stop_flag = 0;
int stop_num = 0;
int stop_clear_num = 0;
void right();
void left();
void forwards();
void stop();

void setup() {
  pinMode(GraysensorRPin,INPUT);
  pinMode(GraysensorLPin,INPUT);
  pinMode(motor_01,OUTPUT);
  pinMode(motor_02,OUTPUT);
  pinMode(motor_03,OUTPUT);
  pinMode(motor_04,OUTPUT);
}

void loop() {
  if(!(digitalRead(GraysensorRPin)) &&digitalRead(GraysensorLPin))
  {
    right();
  }
    if(digitalRead(GraysensorRPin) && !(digitalRead(GraysensorLPin)))
  {
    left();
  }
    if( (!digitalRead(GraysensorRPin))&& (!digitalRead(GraysensorLPin)))
  {
    forwards();
  }
    if(digitalRead(GraysensorRPin) &&digitalRead(GraysensorLPin))
  {
    stop();
  }
  if(stop_clear_num == 2)
  {
    start_stop_flag = 1;
  }

}
void stop()
{
   if(start_stop_flag)
  {
    analogWrite(motor_03, 0);
    analogWrite(motor_02, 0);
    analogWrite(motor_04, 0);
    analogWrite(motor_01, 0);
    start_stop_flag = 0;
    forwards();
  }else
  {
    stop_num++;
  }
}

void right()
{
  analogWrite(motor_03, 175);
  analogWrite(motor_02, 0);
  analogWrite(motor_04, 0);
  analogWrite(motor_01, 175);
}

void forwards()
{
  analogWrite(motor_03, 175);
  analogWrite(motor_02, 0);
  analogWrite(motor_04, 175);
  analogWrite(motor_01, 0);
   if(stop_num > 10)
  {
    stop_num = 0;
    stop_clear_num++;
  }
}

void left()
{
  analogWrite(motor_03, 0);
  analogWrite(motor_02, 175);
  analogWrite(motor_04, 175);
  analogWrite(motor_01, 0);
}

网友A:
我觉得你程序判断上有问题,因该没法循迹。至于循迹时车速慢很正常,你可以加强动力,就是analogwrite那的值大一点呗,它的范围是255以内。

楼主:
寻迹是能正常寻迹的,只是加了寻迹的代码之后,小车变得比之前的慢

网友B:
看样子你这是四个电机,在没加寻迹之前你是四个电机都动,加了寻迹后只有两个电机工作,其实转弯时可以让四个电机都工作的,两个正转,两个反转。

网友B:
可以两个电机正转,两个电机反转,这样甚至能实现原地转圈,速度和转向能力也会提高不少。还有就是可如楼上说的调高电压,选用5V电压可能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寻迹是能正常寻迹的,只是加了寻迹的代码之后,小车变得比之前的慢

仅仅想速度快点,就把analogWrite(motor_02, 175);中的175调大,距离255还有好大的调节空间。由于循迹时用的是差动法,导致动能损失大,必然会降低速度的。如果转向时,用一边转一边不转方式,这样转向不那么灵敏,但动能损失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