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定时中断超时接收 附源程序

楼主(2022-06-05):
借助T0定时器,不断的计数+1
    接收到一帧数据(1Byte)后,串口中断服务函数将定时器T0计数清0(类似喂狗),并创建一个计数标志
    一帧数据(1Byte)长度约为1.04ms[9600bps,1,0,1]。当串口中断数据接收完毕后,短时间无有效数据接收并进入中断服务函数,此时T0计数器不被清0,不断累加
    持续检测到大于固定时间时,认为此刻一串数据已传输完毕。
    固定时间间隔一般设置3-5倍的一帧数据长度(1.04ms)

UART中断服务函数处理:
    接收到一个字节,打开T0计数软件标志,清一次计数器(计数器在T0定时器中一直在+1)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timer_start = 1;                        //1. 接收到一帧数据时,打开T0软件计数器开始计数
                recv_buf[recv_Cnt] = SBUF;
                recv_Cnt++;
                if(recv_Cnt >= MAX_LENGTH)                //超出开辟数组的保护处理,剩余掐断
                {
                        recv_Cnt = MAX_LENGTH;
                }
                ctimer_Cnt = 0;                                //3. 一帧数据接收完成后,将T0计数单元清0,类似喂狗。但T0一直累加
        }
}

T0定时中断服务函数处理:
接收到串口一个字节数据到达标志,开始计数+1。判断计数累计循环次数,确定一串数据已发送完成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R0 = 0;        //进T0中断首先关闭定时器
        if(timer_start)
        {
                ctimer_Cnt++;                                        //2. 接收到一帧数据后,定时时间计数单元开始计数
                if(ctimer_Cnt > MAX_RECV_TIME)                //4. 一串数据接收完成后,下一帧无数据,此时ctimer_Cnt一直被累加,
                {                                                                        // 当计时大于3ms,认为一串数据已接收完成,将完成标志置1
                        ctimer_Cnt = 0;
                        recv_flag = 1;
                        cRealLen = recv_Cnt;        //5. 一串数据传输完毕后,将实际长度输出,生成数组recv_buf[],由主函数处理解析
                        recv_Cnt = 0;
                }
        }
        TL0 = 0x66;                //装初值
        TH0 = 0xFC;
        TR0 = 1;                //打开定时器T0
}

网友A:
单片机发送到串口助手,以及串口助手显示到LCD1602
http://www.51hei.com/bbs/dpj-21474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