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单片机复位键后LCD1602不显示或显示黑格子问题请教

楼主(2022-06-05):
菜鸟请教各位大师:普中51单核A2开发板,实验程序。显示实时检测温度及上下限阈值温度的;烧录后能正常显示,按下复位按钮后LCD不显示或者显示黑格子,偶尔一次能正常恢复显示。尝试着改了延时时间还是一样。下面是LCD的显示程序和主程序。麻烦各位大师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include "lcd.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_WriteCmd(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_WriteCmd(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2);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_WriteCmd(0x38);  //开显示
        LCD_WriteCmd(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_WriteCmd(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_WriteCmd(0x01);  //清屏
        LCD_WriteCmd(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_WriteCmd(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_WriteCmd(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_WriteCmd(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_WriteCmd(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_WriteCmd(0x01);  //清屏
        LCD_WriteCmd(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void LCD_Clear()
{
        LCD_WriteCmd(0x01);
        LCD_WriteCmd(0x80);
}

//在任何位置显示字符串

void LCD_Dispstring(u8 x,u8 line,u8 *p)
{
        char i=0;
        if(line<1)           //第一行显示
        {
                while(*p!='\0')
                {
                        if(i<16-x)
                        {
                                LCD_WriteCmd(0x80+i+x);
                        }
                        else
                        {
                                LCD_WriteCmd(0x40+0x80+i+x-16);
                        }
                        LCD_WriteData(*p);
                        p++;
                        i++;
                }
        }
        else                   //第2行显示
        {
                while(*p!='\0')
                {
                        if(i<16-x)
                        {
                                LCD_WriteCmd(0x80+0x40+i+x);
                        }
                        else
                        {
                                LCD_WriteCmd(0x80+i+x-16);
                        }
                        LCD_WriteData(*p);
                        p++;
                        i++;
                }
        }
}
以下是主程序: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lcd.h"
#include "temp.h"
#include "i2c.h"

sbit k3=P3^1;        //设置温度上下限
sbit k1=P3^0;        //加
sbit k2=P3^2;        //减

sbit led=P2^0; //报警指示灯

sbit beep=P1^5;          //蜂鸣器报警
sbit relay=P1^4;  //加热设备
sbit moto=P1^0;   //电机散热

char set_templ=25,set_temph=32;  //设定温度上下限默认值
u16 temp_val;  //检测的实际温度
u8 mode;  //温度模式

void Temp_DataPros()
{
        short temp;
        u8 temp_buf[5];
        temp=Ds18b20ReadTemp();
        temp_val=temp;
        if(temp<0)
        {
                temp=-temp;
                LCD_Dispstring(2+5,0,"-");
        }
        else
        {
                LCD_Dispstring(2+5,0," ");
        }

        temp_buf[0]=temp/100+0x30;
        temp_buf[1]=temp%100/10+0x30;
        temp_buf[2]='.';
        temp_buf[3]=temp%100%10+0x30;
        temp_buf[4]='\0';
        LCD_Dispstring(2+6,0,temp_buf);                 //显示检测的温度xx.x

        temp_buf[0]=set_temph/10+0x30;
           temp_buf[1]=set_temph%10+0x30;
        temp_buf[2]='\0';
        LCD_Dispstring(5,1,temp_buf);          //显示设定的温度上限值xx

        temp_buf[0]=set_templ/10+0x30;
           temp_buf[1]=set_templ%10+0x30;
        temp_buf[2]='\0';
        LCD_Dispstring(14,1,temp_buf);         //显示设定的温度下限值xx
}

#define  K1_MODE  1
#define  K2_ADD  2
#define  K3_DEC  3

//mode:  0-单次扫描   1-连续扫描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1;
        if(key&&(k1==0||k2==0||k3==0))
        {
                delay(300);   //消抖
                key=0;
                if(k3==0)
                {
                        return K1_MODE;
                }
                else if(k1==0)
                {
                        return K2_ADD;
                }
                else if(k2==0)
                {
                        return K3_DEC;
                }
        }
        else if(k1==1&&k2==1&&k3==1)
        {
                key=1;
        }
        if(mode)
        {
                key=1;
        }
        return 0;
}

void KEY_Pros()
{
        u8 key;
        u8 temph_buf[3];

        key=KEY_Scan(0);

        if(key==K1_MODE)   //模式选择
        {
                mode++;
                LCD_Clear();

                if(mode==1)
                {
                        LCD_Dispstring(0,0,"SETH:    C");
                }
                else if(mode==2)
                {
                        LCD_Dispstring(0,1,"SETL:    C");
                }
                else
                {
                        mode=0;
                        LCD_Dispstring(2,0,"Temp:      C");
                        LCD_Dispstring(0,1,"SETH:  ");
                        LCD_Dispstring(9,1,"SETL:  ");
                }
        }
        if(mode==1)         //温度上限设置
        {
                switch(key)
                {
                        case K2_ADD:            //加
                                                set_temph++;
                                                if(set_temph>=80)set_temph=80;
                                                break;
                        case K3_DEC:          //减
                                                set_temph--;
                                                if(set_temph<=0)set_temph=0;
                                                break;
                }

                temph_buf[0]=set_temph/10+0x30;
                temph_buf[1]=set_temph%10+0x30;
                temph_buf[2]='\0';
                   LCD_Dispstring(6,0,temph_buf);
                At24c02Write(0,set_temph);
        }

        else if(mode==2)  //温度下限设置
        {
                switch(key)
                {
                        case K2_ADD:            //加
                                                set_templ++;
                                                if(set_templ>=80)set_templ=80;
                                                break;
                        case K3_DEC:          //减
                                                set_templ--;
                                                if(set_templ<=0)set_templ=0;
                                                break;
                }

                temph_buf[0]=set_templ/10+0x30;
                temph_buf[1]=set_templ%10+0x30;
                temph_buf[2]='\0';
                   LCD_Dispstring(6,1,temph_buf);
                At24c02Write(2,set_templ);
        }

}

void sound()
{
        u8 i=50;
        while(i--)
        {
                beep=!beep;
                delay(10);
        }
}
void TempData_Compare()
{
        if(temp_val>set_temph*10)        //实际温度高于上限值   报警  散热
        {
                led=0;
                moto=1;
                relay=1;
                sound();
        }
        else if(temp_val<set_templ*10)         //实际温度低于下限值   报警  加热
        {
                led=1;
                moto=0;
                relay=0;
                sound();
        }
        else                      //实际温度在下限值和上限值之间   取消报警  取消加热  取消散热
        {
                moto=0;
                led=1;
                relay=1;
        }
}

void kai_display()
{
        if(At24c02Read(255)!=18)
        {
                At24c02Write(0,set_temph);
                At24c02Write(2,set_templ);
                At24c02Write(255,18);
        }
        else
        {
                set_temph=At24c02Read(0);
                set_templ=At24c02Read(2);
        }

        LCD_Dispstring(2,0,"Temp:     C");
        LCD_Dispstring(0,1,"SETH:  ");
        LCD_Dispstring(9,1,"SETL:  ");
}

void main()
{
        moto=0;
        led=1;
        relay=1;

        LCD_Init();
        kai_display();
        while(1)
        {
                if(mode==0)
                        Temp_DataPros();
                KEY_Pros();
                TempData_Compare();
        }
}

网友A:
注:你程序中,对LCD1602A的查忙位没有做好,即是LCD1602正在忙时,你对LCD1602进行读或写操作就会出错,复位后,没有添加对LCD1602初始化而出现的现象
解决方法:
D7为LCD1602的第八个数据引脚
将这个引脚置高,如果是忙就会保持高,不忙就是低,你测这个引脚,来确定LCD1602A是否忙,当LCD1602闲时,才能对LCD1602进行读或写操作。不需要空等,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仿佛是LED那个调节什么对比度之类那个可调电阻的问题,在有显示的是候仔细调节一下。底纹刚好消失情况最佳。

网友C:
http://www.51hei.com/bbs/dpj-205768-1.html LCD1602液晶 资料和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你程序中,对LCD1602A的查忙位没有做好,即是LCD1602正在忙时,你对LCD1602进行读或写操作就会出错,复 ...

51单片机对查忙要求不高的,我的程序从没有查过忙信号也没有事,LED执行的速度比51一条指令快。

网友D:
D7为LCD1602的第八个数据引脚
将这个引脚置高,测这个引脚,来确定LCD1602A是否忙,当LCD1602闲时,才能对LCD1602进行读或写操作。不需要空等,

网友E:
你确认你的代码正确?
你的代码在没有定义LCD1602_4PINS的时候
用LCD_Init() 来初始化LCD
应该会出error C202

另外,LCD初始化函数只用于LCD上电后用的
你只复位了单片机
但LCD依然有电
这时再运行初始化函数就会令LCD错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你程序中,对LCD1602A的查忙位没有做好,即是LCD1602正在忙时,你对LCD1602进行读或写操作就会出错,复 ...

用表测量了一下,D7脚的电平一直是由0.8V-4点几伏跳动了,是不是证明一直是在忙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佛是LED那个调节什么对比度之类那个可调电阻的问题,在有显示的是候仔细调节一下。底纹刚好消失情况最佳 ...

谢谢指导,对比度我是调节的刚刚好的。调深和浅也都试过还是这样

网友F:
调节LCD1602的背光电压的电阻,与程序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认你的代码正确?
你的代码在没有定义LCD1602_4PINS的时候
用LCD_Init() 来初始化LCD

大师你好,代码编译没问题,能正常编译通过。这个程序是我根据开发板上的程序摘录过来的。原先开发板的程序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节LCD1602的背光电压的电阻,与程序无关

谢谢你的解答,不过这个我认为无关,因为同样的电阻,用不同的程序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对比度我是调节的刚刚好的。调深和浅也都试过还是这样

还有就是不一定是要调到最佳状态 ,反复调几个位置试试,调刚好底纹消失有时候这个点刚好可调电阻滑臂刚好是个死点(指的是容易断路),因为我遇到过。当然,也可能不是这原因,你试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调节LCD1602的背光电压的电阻,与程序无关

不是背光,是对比度,LED电路上的一个十字电阻,背光电阻是调照亮灯泡的。一般背光电阻仅在开发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背光,是对比度,LED电路上的一个十字电阻,背光电阻是调照亮灯泡的。一般背光电阻仅在开发板上。

谢谢解答,不过这个电阻我也调过了。无论对比度怎么调节还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不过这个电阻我也调过了。无论对比度怎么调节还是这样

那就没什么说的了,你按复位的动作影响了LED的针脚接接不良。分析故障要从硬软件去想想种种可能性,从容易去做的地方开始排查。你可以不复位,直接拔USB供电线,可充电器接带开关的插排。再不行就可能是软件产问题了。软件可以用定时器,间隔地去显示。等等等等各种手段去验证你所怀疑的。直到找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