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UART不定长字符串接收

楼主(2022-06-05):
串口接收数据有两种方式:
1.有帧头,帧尾,固定的数据长度;
2.不固定长度,也没有帧头或帧尾;
第1种方法好处理。第2种,需要加入超时判断,当接收到一个字节后,开始计数,超过一定时间,没有接收到下一个数据,就认为数据接收完成。
以下是代码:

楼主:
一.定义一个结构体,方便代码移植

二.串口中断中接收数据,并装入超时时间30ms

三.在定时器中判断,是否超时,接收完成,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A:
貌似代码没有上传上来啊

楼主:
一.定义一个结构体,方便代码移植
typedef struct{
        char rec_buff[50];                                //接收数据缓存
        char rec_data[50];                                //接收数据
        unsigned char Rec_Step;                        //接收步骤
        unsigned char Rec_Complete;                //接收完成标志
        unsigned char Rec_Dat_Cnt;                //接收数据计数
        unsigned char Rec_Buf_Cnt;                //接收数据计数
        unsigned char Rec_Timeout;                //接收超时计数10ms
}Rec_Uarts;
//接收步骤
#define REC_WAIT         0x00                           //接收等待
#define REC_DATA         0x01                         //接收数据
#define REC_END         0x02                         //结束

楼主:
二.串口中断中接收数据,并装入超时时间30ms
        char  rx_data=0;
        rx_data=RXD0;

        if((rx_data!='\r')&&(rx_data!='\n'))                                        //不是回车符和换行符
        {
                Rec_Uart0.Rec_Step=REC_DATA;                                                //接收数据状态
                Rec_Uart0.rec_buff[Rec_Uart0.Rec_Buf_Cnt]=rx_data;
                Rec_Uart0.Rec_Buf_Cnt++;
                Rec_Uart0.Rec_Timeout=30;
        }

楼主:
三.在定时器中判断,是否超时,接收完成,进行数据处理
        if(Rec_Uart0.Rec_Step==REC_DATA)        //uart0在接收状态
        {
                if(Rec_Uart0.Rec_Timeout)
                {
                        Rec_Uart0.Rec_Timeout--;
                        if(Rec_Uart0.Rec_Timeout==0)
                        {
                                Rec_Uart0.Rec_Complete=1;
                                Rec_Uart0.Rec_Dat_Cnt=Rec_Uart0.Rec_Buf_Cnt;
                                Rec_Uart0.Rec_Buf_Cnt=0;
                                Rec_Uart0.Rec_Step==REC_WAIT;
                        }
                }
        }

网友B:
用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