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最好用的干电池升5V电压芯片,谢谢

楼主(2022-06-05):
刚接触这个,主要想干电池1-3V升压到5V,不知道哪个好用,据说升压还要看同步不同步?还需要转换效率高,还需要低功耗 没负载时不输出之类的,,
我搜索了好久  看到两个芯片  HU2113某一个宝一个也没搜到,,PW5100搜到了 30多人收货,,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一点的  用的人更多的,,,
多谢!!!!

1.求推荐更好用的芯片,,
最好能把详细型号告诉我,,
2.PW5100的手册里说 SW 尽量采用短而宽的布线,
这里的SW是什么意思呢?VIN+?
3.假如输入3V,能否使用耐压25V的电容,想用贴片的0805电容,体积小会不会发热严重?
4.电感也想用小体积的贴片电感,体积小会不会有缺点?
5.PW5110 的参数里面有个 最高工作频率: 1.2MHz
这个频率是做什么的呢?

我搜成品模块,没有用这个芯片的,多数都是带电感的电路,,有的元件很少,有的元件很多 看起来很强壮的样子,,但我对比了好久,没看到有用PW5110这款的,,不知道为啥,,

谢谢前辈们的指点!

网友A:
SW开关输出,一般外接升压电感,此处开关电流比较大,频率高,所以布线要用短而粗的线,即满足电流输出需求并且有助于电路工作稳定不受十扰,输入3V,输入电容一般用6.3V左右就行了,这样可以节省成本,用不用小体积的电感,看你需要电源输出功率决定,一般小功率用小体积电感,最高工作频率就是芯片内部在最大占空比情况下输出PWM推动MOS管的频率,频率高在同等条件下可以缩小电容、电感体积,坏处就是开关损耗大开关管易发热。

网友B:
建议淘个现成的。

网友C:
直接买一个模块多省事,要不直接用低压芯片,省得转换时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