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的采样频率和精度是多少?采样频率是和单片机输入CLK引脚的信号有关吗?

楼主(2022-06-06):
如题,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ADC0832的采样频率是 31.25 kSPS,  输入CLK引脚的信号最高是 400KHz, 采样频率是和ADC输入CLK引脚的信号是有关的 是12.5倍
ADC0832的精度是 5/256 = 19.5mV

你要学会查元件资料手册。会看手册了,就全明白了。

网友A:
19.5mV是 ADC0832的分辨率
ADC0832的精度是 差不多 5mV

网友B:
精度256  八位的采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0832的采样频率和精度是多少?采样频率是和单片机输入CLK引脚的信号有关吗?

ADC0832的采样频率是 31 ...

您好,我还是不太明白,既然ADC0832的采样频率是31.25kSPS,那为什么采样还和CLK引脚输入的信号有关呢?如果单片机向CLK引脚输入信号的速度改变,ADC0832的采样频率会改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