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点和三脚电感

楼主:
不知道雾化片的参数,也完全可以用实验的办法测试:用一个信号发生器(输出要足以驱动MOSFET)直接驱动场效应管,然后逐步改变频率,通过观察输出,可以找到谐振点

1.谐振的时候输出幅度最大?谐振的时候最大幅度对应的频率就是谐振频率=压电陶瓷片的特征频率?除了这些特征还有什么特点?

2.三脚电感有变压的功能?和变压器不一样的吧!和2脚电感有哪些区别?

3.三脚电感驱动超声波压电陶瓷片接法是否正确?如果错了,应该怎么接?

网友A(2022-06-06):
我也在找陶瓷片驱动相关的资料,不是很懂这方面,不过看你这个电路和论坛中的其他陶瓷片驱动电路不太一样,其他的MOS驱动栅极不加电容,陶瓷片端要加电容的,你可以搜一下论坛上的相关帖子。
5V的雾化方案,可能要加图腾柱电路,增加MOS开关速度。
三脚电感和变压器是一样的原理,通过不同线圈匝数来达到升压的目的,和2脚电感比,多了一组线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陶瓷片驱动相关的资料,不是很懂这方面,不过看你这个电路和论坛中的其他陶瓷片驱动电路不太一样, ...

加电容是为了阻抗匹配

网友C:
看来你是想做追频吧,这个三脚电感,就是利用自感电动势升的压,和变压器原理一样的。

网友D:
3脚电感相对于一只自耦变压器完成升压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是想做追频吧,这个三脚电感,就是利用自感电动势升的压,和变压器原理一样的。

你知道三脚电感和2脚电感最核心的区别不?两者都可以升压

网友E(2025-10-07):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三脚电感和2脚电感最核心的区别不?两者都可以升压

楼主,请问三脚电感升压和雾化片阻抗匹配如何计算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