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电压计算电压问题

楼主:
请问怎么计算电压呢

网友A(2022-06-08):
  输出电压Vo=(Vds-vin)/(Np/Ns)  Vds:开关管漏极电压,Vin:整流滤波后电压, Np/Ns =94/15   这个式中主要是先得出Vds,Vds包括输入电压和漏感造成尖峰电压的和。

网友B:
不是。。各线圈的匝数不都标出来了吗?

网友C:
电路的课本建议看一下,里面有讲解

网友D:
变压比等于匝数比

网友E:
你这是要画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吧? 要算能效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