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通时波形疑问 VDS的负电压和 S极电流采样电阻上的负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
VDS的负电压和 S极电流采样电阻上的负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2024-07-09):
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用的MOS ,MOS管关机问题比较大啊,电流波形上升下降都圆滚滚的。有负电压负电流大概是MOS管关闭时有残压反向了,如何产生应该负载是感性负载

网友B:
可能是感性负载或荣幸负载引起,关断10us,电流大会很烫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