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时,哪些元器件适合放在PCB背面

楼主(2022-06-0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与画板完全无关,只跟装配工艺有关。如果是人工焊接,你可以放飞自我随心所欲。

网友B:
没有什么要求,得看你自己布线规则,有没有干扰吧

网友C:
只要不影响装配,什么元件都能放。

网友D:
没有什么适不适合放背面的,主要看你的布局需求。另外就是你的板子最终的组装空间是否有限制,还有散热的考量。

网友E:
这问题问的,是不是没画过?什么东西放背面,什么东西放正面,由结构和客户需求决定,如果没有需求,你空画板?如果你时间多,就是个人学习,那你随便画

网友F:
画板时,元器件的安排根据自己的习惯来理论上任何器件都适合在背面,但要注意防止压线

网友G:
简单说一下:
这个问题要看你的元件和焊接流程。如果有插件的,你最好一面放器件,这样好过波峰焊或锡炉焊。这时你的贴片就可以放在焊锡的这一面,为了方便流水线生产,要点红胶、固化后与插件一同过波峰焊或锡炉。如果没有插件都是贴片的,倒是可以两边放,不过不推荐这么做。这样的也不利于生产、调试、检测等等。
另外所谓的正反面没有严格规定,T层是正面、也可能是反面。一切看结构和装配。

网友H:
根据实际需求决定吧,你拆好点的充电器会发现两面都是元件,为的就是节省空间。而平时放单面是为了安装和焊接方便。

网友I:
考虑布局,安装,发热,电磁干扰,维护方便。自行决定。

网友J:
一般没有特殊要求的直插元件都默认放在toplayer层(顶层),焊盘默认放在Multilayer层(多层);贴片元件放在toplayer层(顶层)或Bottomlayer层(底层),焊盘也一样。

网友K:
考虑一下散热就行

网友L:
主要芯片放在正面,阻容件放在背面,好看,效果好。

网友M:
看需求吧,原则上都可以

网友N:
都行 按自己的美学理解放,工整一些且不影响元器件后续焊接就行,排版自己稍微注意下就行

网友O:
这取决于对 EMI、组装和互连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