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最高电压问题,设置为开漏,是不是只要上拉电阻合适,可加大电压?

楼主(2022-06-06):
单片机IO口最高电压是5.5V,如果把IO口设置为开漏。 是不是只要上拉电阻合适,加多大电压都可以。

网友A(2023-09-24):
为了保险起见, 可以在IO口增加一个5V稳压二极管, 把输入电压钳制在5V, 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保护到IO口过压后始终在5V.

网友B:
硬件得动才行,不然就等着击穿mcu

网友C:
已设开漏可以,关键限电流!

网友D(2022-06-15):
最好是5v,比较你还要和外围的元件相连接,难免会出现不匹配

网友E:
一般IO时手册写FT的会兼容5v,如果你要做输出的话为什么不用驱动电路呢,三极管继电器mos都白学了

网友F:
一般情况下都是5V的。

网友G:
应该不行,IO口有输入功能内部不会断开,MUX也有一定的耐压,建议外接电平转换

网友H:
IO口开漏模式,上拉电阻0~5.5V随你

网友I:
上拉是为了增强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不能超过最高耐压,电阻此时只能限流,限不了电压

网友J:
不可以,肯定有个耐压极限的

网友K:
大部分单片机IO口内部都有两个二极管,一个到GND一个到VCC,用于ESD防护的。所以,单片机IO口电压不得超过 (GND-0.7) ~ (VDD+0.7)

网友L:
要驱动高电压器件,还是用其他器件隔离为好,IO口还是加规定的电压。

网友M:
建议一般都是5V 过高会导致系统出现问题

网友N:
这个应该不行,弄不好会坏单片机

网友O:
IO口的耐压你要考虑一下

网友P:
理论上,在确保 低电平后,不会有 超过8mA 电流灌入单片机,多大电压都可以,所以上拉电阻的阻值非常重要。不过涉及内部的制造工艺,实际耐压不好说,实际在 60V 电压,100K上拉测试通过,可长时间稳定工作,你要更高的电压,请自行测试。

网友Q:
单片机只是信号处理,你非要把他当驱动器来搞,那就等着炸吧

网友R:
很多单片机IO都有一个二极管连到VDD,有个连到GND,电压超过了会影响ADC 再高结果难料,一般数据手册上都有写IO口电压不能超过VDD+0.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