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个贴,ESP8266连接中移动ONENET MQTT服务器 源程序

楼主:
注意仿真里面用的是at89c51单片机

接上一个贴,连接ONENET  MQTT服务器
unsigned char code CIPSTART[]="AT+CIPSTART=\"TCP\",\"x.x.x.39\",6002\r\n";
unsigned char code CIPMODE[]="AT+CIPMODE=1\r\n";
unsigned char code CIPSEND[]="AT+CIPSEND\r\n";//先连接上服务器

unsigned int  code  mqdata[]={0x32,0x0D,0x00,0x06,0x54,
0x6F,0x70,0x69,0x63,0x32,0x00,0x01,0x31,0x32,0x33};        //发送数据Topic2 123

unsigned int code mqtt[]={0x10,0x27,0x00,0x04,0x4D,0x51,0x54,0x54,0x04,0xC0,0x00,0x78,
0x00,0x09,0x39,0x35,0x34,0x30,0x32,0x35,0x39,0x36,0x30,0x00,0x06,
0x35,0x32,0x34,0x34,0x38,0x35,0x00,0x08,0x31,0x31,0x31,0x31,0x31,0x31,0x31,0x31}; //连接自己创建的设备后设备会显示在线,这里的代码可以自己去复制。(这是我的设备,不要去连,改成自己的)

if(res=='O'&&CP==1){
    CP=0;
        sengstring(CWSTOPSMART);
         delay(500);
         sengstring(CIPMODE);
         delay(500);
        sengstring(CIPSEND);
         delay(500);
    memset(GOTIP,'\0',sizeof(GOTIP));
   for(i=0;i<41;i++){
            sengchar(mqtt[ i]);//这里发送连接服务器
                  delay(1);
   }
           showchina_char(15,18,0,0);
        ET0=1;
        wififalg=1;
}

void lcd1602T0() interrupt 1 /
{
     unsigned char  i;
     nu++;
         if(bis==0){ ET0=0;homepage();bis=1;}
         if(nu>=150){
           nu=0;
           nud++;
      DTH11_START();
      humi =((DTH11data[0]>>4)*16)+(DTH11data[0]&0x0f);
             temp =((DTH11data[2]>>4)*16)+(DTH11data[2]&0x0f);  //温度
          si[2]=((humi/10));
          si[3]=((humi%10));
          si[0]=((temp/10));
          si[1]=((temp%10));
      humiture();
          if(nud>=5){
           ET0=0;
                nud=0;
           if(wififalg==1){
         // sbuftem[0]=((temp/10)+'0');
         // sbuftem[1]=((temp%10)+'0');
         // sengstring(sbuftem);
          for(i=0;i<15;i++){
            sengchar(mqdata[ i]);//这里定时发送消息到服务器,数据写死的,可以自行更改
   }
           ET0=1;
          }
        }
  }

Keil5代码下载:

网友A(2022-06-09):
这个仿真图,正常开机是不会读取温度,要等WIFI连上了后,才开始启动定时器,读取温湿度